如何提高PCB 布局 能力 和 LAYOUT 画图速度?

楼主(2013-08-22):
各位大侠,如何提高PCB板布局能力和LAYOUT画图速度呢?我用的是AD10画图软件,现在在尝试着画些图,发现在PCB布局摆元器件的时候,摆的速度很慢,有点坐不住了。请问各位大侠在摆放器件的时候有什么章法吗?如何避免重复的劳动呢?是要等整个PCB板上的器件摆放好了再连线吗?求赐教。

楼主:
路过的大侠们谈谈自己的看法吧。谢谢。。

网友A:
熟能生巧

网友B:
纵览全局,
整体要有个构思,
当然要对所设计的电路很熟悉的
按原理划块,

楼主:
画图时,摆放的模块相互之间的长度距离如何把握呢?我总是会出现摆放好模块之后开始布线了,却发现模块之间的距离和宽度容纳不了所需布的线的情况,导致后来又重新摆放,很重复劳动,很费时间,求解?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谢谢~~

网友C:
原理图与PCB元件 一一对应  求近原则

网友D:
辩证看待布局和布线,布局是为了布线,布线可以检验布局的合理性,多画就好了。

网友E:
先以实现功能为第一目标,美观第二。这需要多看资料 多做电路。否则理论上没问题的原理图做出来没用,因为布线不对,器件只是摆设,滤高频波的布不好就会吸收高频波、、

楼主:
谢谢各位宝贵建议,勤动手多动脑,我会加油努力的!!

网友F:
个人认为,强弱电部分分开,高低频部分分开,电源走一根主线线径要大,各模块电容电阻没有具体要求的可以单独排列在一排,芯片电源去耦电容要靠在芯片电源端,远了就起不到作用了。主要多看看人家的板子布局,总之合理漂亮便于走线

网友G:
:)熟能生巧

网友H:
一直更加喜欢手动布线。。。感觉所有的东西都在掌控中

网友I:
直接按照原理图先把pcb摆放一 下,再用自动式布线很快,如果不满意还可以微调

网友J:
布局-布线-布不通-调整布局-布线-还是布不通-抽根烟、聊个天、出去转悠一圈-调整布局-布线-布不通-有砸电脑的冲动-还是洗洗睡吧,明天再来-第二天,豁然开朗-修改原理图-布局-布线-重复以上步骤N次-搞定、收工。

网友K:
小弟也刚刚画了几块,大家来交流啊

网友L:
我告诉你个方法:

根据原理图去布局,先在原理上把电路分为若干模块,同一模块的器件在原理图中摆到一块,然后用交叉探针选取PCB中器件,按功能模块分组,按信号流向摆件,摆出一个一个的模块来,再把各模块摆成整个板子。当然这其中有很多技巧和经验,就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了了。基本上这样摆出来的布局,不会太离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