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压的采集放大问题

楼主(2013-08-22):
一直在在纠结怎么对直流信号的采集放大,做了一个检测几十毫伏的信号,放大到V级的电路,运放用的是INA122,TLC272,用的是单电源供电,可是仿真出来不是理论值,网上也是众说纷纭,还求大神指点下,不说了直接上图吧!!!!

网友A:
废话太多,到底哪里有问题?
你看过前面一个运放的数据手册吗?
你总不至于让大家看这个器件的数据手册,看增益应该是多少吧?

网友A:
运放后面再加一个运放跟随,钱太多了吧。

楼主:
G=5+200k/R1,后面加个跟为了跟后级阻抗匹配···放出来增益变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G=5+200k/R1,后面加个跟为了跟后级阻抗匹配···放出来增益变大了

后级的跟随器什么用也没有。

楼主:
好嘛···能分析一下前面的问题吗???

网友C:
我咋没看到第一级的反馈呢

楼主:
在上个原理图

网友B:
你这是仿真。
仿真的结果取决于仿真模型。
模型参数不正确,仿真结果当然不正确。
你的仿真模型参数,谁都不知道,也没办法知道。

网友D:
看看数据手册吧,可能和共模电压范围有关

楼主:
嗯,可能是,好像有人做成功了的,我这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可能是,好像有人做成功了的,我这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

相对于热电偶等等,几十mV是相当大的信号了。
劝楼主一句:用双电源。双电源的话,两块钱的运放即可搞定。

楼主:
嗯,条件限制只能用单电源,重新仿真了上图,不过实际把电路搭出来又输出又出现问题了~~~

网友E:
5脚接地,运放加个负电源,哪怕是-2V。

网友A:
LZ真正一个毛头小伙子。
问的问题,描述不清。
自己不会看数据手册呀?
这个芯片需要双电源工作。
共模输入电压有一定范围的,比V-高1.1V以上,比V+低1V以上。
你数据手册都不看,谈何研发?
外部条件都不符合芯片要求,谈何理论值?哪来的理论值?

网友F:
刚看了一下数据手册,必须双电源。楼主修改电路吧。

网友G:
这个芯片可以用单电源,不过建议给它个偏置,将5脚REF接到Vs/2,然后再试试,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可以用单电源,不过建议给它个偏置,将5脚REF接到Vs/2,然后再试试,应该问题不大 ...

这么处理,其实还是双电源,输入和输出的负端也得接REF,意义不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么处理,其实还是双电源,输入和输出的负端也得接REF,意义不大。

"输入和输出的负端也得接REF",不用吧,就是简单的单电源供电时,将其偏置在Vs/2上,INA122是仪表放大,将其看成差分放大即可

网友G:
INA122正常工作也应该提供一个偏置电流,建议楼主在3脚输入端下拉个10K电阻到地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输入和输出的负端也得接REF",不用吧,就是简单的单电源供电时,将其偏置在Vs/2上,INA122是仪表放大,将 ...

老弟,看样子,你没有理解差分放大器REF的含义。
输入可以悬浮,但是有共模范围的,还是受限的。
输出电压是相对于REF的电压。
双电源供电,REF一般接GND。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老弟,看样子,你没有理解差分放大器REF的含义。
输入可以悬浮,但是有共模范围的,还是受限的。
输出电 ...

双电源的时候REF是接地,LZ图里面是单电源,所以我建议他接到Vs/2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双电源的时候REF是接地,LZ图里面是单电源,所以我建议他接到Vs/2 ...

单电源,REF接VCC/2,输出就是参考REF了,你理解了吗?
这和双电源有区别吗?
LZ要求输出是接GND的。

网友H:
多理解一下电路中“参考电平”,处理起来就的心应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真正一个毛头小伙子。
问的问题,描述不清。
自己不会看数据手册呀?

确实水平有限,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理解一下电路中“参考电平”,处理起来就的心应手了!

能具体解释下嘛

楼主:
学习了,对运放的本质理解还不够透彻····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在使用运放的时候需要考虑哪些东西?怎样把它完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