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的分页(page)和分块(bank)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22):
比如一个页具体包含多少个地址…

网友A:
这个指的是FLASH吗?
FLASH的结构就是这样,比如擦除可以按块擦除,还有保护也按照块等区分。
如果你的程序不操作FLASH,也不需要读保护,一般没有关系。

网友B:
不同单片机定义不同。具体看对应的规格书。

网友C:
如HOLTEK MCU,ROM Page 為256Words,即應對PC 低8-bit,ROM Bank為8K Wo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