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DIY] 关于 level shift

楼主(2013-08-22):
各位高手小弟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当如果有一个双向沟通的脚位
而这个Pin 会随着VDD变化而我另外一端是用MCU控制或读取

目前是使用两颗NPN做LEVEL Shift 不知是否这样使有会有问题

不好意思小弟不会贴图所以只能用描述的

第一颗NPN 的B级接制MCU的IO C级接一个上拉电阻到控制端的VDD将C级的接上拉电阻那点接制控制端的DATA PIN E级接地

第二颗NPN B级隔一颗电阻接置控制端的DATA PIN C级接一个上拉电阻置MCU的VDD 而C级与上拉电组的接点接置MCU的IO E级接地

控制端的VDD会从2.1V~5.5V
MCU固定3.3V

想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样种电准位上的问题

网友A(2014-04-19):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