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无线解码程序(c语言)

楼主(2013-08-22):
编码规则
时间单位:uS(微秒)
H:表示高电平
L:表示低电平
BIT_1=640H+640L
BIT_0=640L+640H
启始位:2540H+2540L+640H
数据体:
ADDR2+ADDR1+ADDR0+WORK+WORK+LOW_0
地址码高+地址码中+地址码低+操作码+操作码+操作码最低位(01,如果操作码最低位是0则这个字节=0x00,反之=0x01
结束位:640H+640L
//操作码定义
#define __cst_learn                 0x01    //学码
#define __cst_open                  0x02    //
#define __cst_stop                  0x03    //
#define __cst_close                 0x04    //
#define __cst_m                     0x07    //到达中间位,通过长按停止键一秒钟实现
#define __cst_stop_open             0x09    //启用手拉功能
#define __cst_stop_close            0x0a    //停用手拉功能
#define __cst_select_l_open         0x10    //新增指令,设置中间位
#define __cst_select_l_stop         0x05    //换向
#define __cst_select_l_close        0x12    //新增指令,取消中间位
#define __cst_select_r_open         0x0d    //新增指令,设置开预留
#define __cst_select_r_stop         0x0e    //新增指令,恢复出厂预留
#define __cst_select_r_close        0x0f    //新增指令,设置关预留

网友A:
不会,顶一下,哪位高手会就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B:
这个确实不会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顶一下,哪位高手会就告诉大家一下

你找到了,记得分享!

网友C:
无线解码是什么概念,哪个无线的。

网友D:
呵呵,曼彻斯特编码规则。从操作码定义看,楼主是电动窗帘行业的。

网友:
跟遥控控制有关的,遥控器发出一连串高低电平,解码之后送给单片机。有谁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曼彻斯特编码规则。从操作码定义看,楼主是电动窗帘行业的。

是的。你知道解码吗?谢谢。

网友E:
怎么编码都知道了,为嘛不懂解码。。

网友F:
为什么那么多操作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那么多操作码

第一个操作码和第二个操作码是一样的话,就是有效的数据,他们的最低位与操作码最低位相等则本次接收的信号有效,可以执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操作码和第二个操作码是一样的话,就是有效的数据,他们的最低位与操作码最低位相等则本次接收的信 ...

两个操作码都是一样的?LOW_0只是一个bit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操作码都是一样的?LOW_0只是一个bit位吗

是的,用来校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编码都知道了,为嘛不懂解码。。

编码又不是我搞的,老板要求解这种编码

网友D:
用定时器的“捕捉功能”,记录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刻,计算出脉冲宽度,再根据曼彻斯特编码的特点,即可把数据帧解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定时器的“捕捉功能”,记录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刻,计算出脉冲宽度,再根据曼彻斯特编码的特点,即可把数 ...

要解码的信号已经接在了定时器1通道2上,定时器1的通道1用于产生PWM信号了,请问定时器1的捕捉功能还可以用吗?

网友G:
这个难度应该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难度应该不小

是啊,弄了两三天都没有弄出来。很是郁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弄了两三天都没有弄出来。很是郁闷!

电动窗帘应该有通道的,看你的编码没有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动窗帘应该有通道的,看你的编码没有在里面

什么通道啊?是频道吧,频道就是地址决定的啊,谢谢!我的问题已经在几天前就解决了!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什么通道啊?是频道吧,频道就是地址决定的啊,谢谢!我的问题已经在几天前就解决了!哈哈 ...

怎么解决的,谈谈嘛

网友H:
没看懂哎,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