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管驱动

楼主(2013-08-22):
各位大侠:
    请教个个问题,今天在测试NMOS管时不小心D极和S极接错了,即GD间加了驱动电压+15V,S极悬空,然后用万用表测量DS竟然是通的,掉电了下DS间的体二极管导通压降正常。GS间加电也能导通管子也没坏,驱动信号是隔离了的。希望大侠指点下是不是测得有问题

网友A:
S极悬空也可能会误导通MOS管

网友B:
MOS管比较容易受干扰!

楼主:
问题是每次都这样,我把S极是悬空的,电压加在GD上的,驱动信号时隔离了的啊,理解的事GS充电导通的啊,难道还有其他回路,还是我理解的有问题,还有点不太明白请能否讲的详细点,刚开始接触MOS管!谢谢:'(

网友C:
我晕  没看明白

你难道带电用万用表测试DS导通?

网友D:
你好像忘里面还藏了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