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阻呢(求辨认)?

楼主(2013-08-22):
(无正文)

网友A:
热敏电阻?保险电阻?

网友B:
淡蓝色的贴片电阻没用过么?就是贴片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淡蓝色的贴片电阻没用过么?就是贴片电阻啊

是直插的

网友B:
哦。。。
直插的啊 =  =

网友A:
也可能是电感

网友C:
无图无真相

网友D:
就是普通电阻,以前老式的

网友E:
无图,略过

网友F:
保护元件

网友G:
是哦无图无真相!

网友H:
F3是精度3%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