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AD程序总是跑飞啊?

楼主(2013-08-22):
为什么我的AD程序总是跑飞啊?一直进入这个死循环

interrupt void  ADCINT_ISR(void)     // ADC
{
   asm ("      ESTOP0");
   for(;;);

网友A:
你开中断了?

网友A:
写个return在里面。

网友B:
中断程序里面怎么加了一个for循环啊,还是死循环。
中断程序执行是越快越好,最后返回,不能加死循环啊。

网友C:
for循环的中断,可以用输入特殊值的方法进行中断,进行死循环了

网友D:
你在中断里面 有一个 死循环吗
for(;;);在中断里面是这样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