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3-08-22):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关于flash编程的问题。要向flash中写数据,怎么知道应该写到那里呢,flash中也有用户程序啊?

网友A:
ST网上有例子程序的,看以下路径stm32f4discovery_fw\STM32F4-Discovery_FW_V1.1.0\Project\Peripheral_Examples\FLASH_Program

网友B:
这个应该有地址吧?肯定是需要先写地址,然后告诉是读还是写,

楼主:
就是不知道应该写到哪里 啊,比如我的程序有100K,也下到flash中的撒,写FLASH怎么确定代码区范围,免得覆盖代码区,怎么办?

网友C:
你可以用软件仿真来试一试,看看memory,就可以知道你的用户程序在代码区范围,选择空白区的地址写就可以了

网友D:
谁能讲一下使用FLASH的一般步骤吗?我是初学者,光看寄存器资料不知道要怎么下手,先谢过了

网友E:
找一个例子看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