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电流源的怪现象,,求助

楼主:
这是一个压控电流源,,当我的信号频率为100k时候,,出现了如图的波形,,,不知道为什么,,,求解答,求支招,,多谢!

上面的波形是信号源的波形,,下边是采样电阻上的波形。。

网友A(2013-08-23):
运放1,2脚加个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1,2脚加个电容吧。

大概多大呢?这样能改善上升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多大呢?这样能改善上升沿吗?

220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PF

木有用啊,,,,哎

网友B:
应该把LED接到集电极。

网友C:
顶楼上,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