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楼主(2013-08-22):
初学mplab x 开始,看不懂下面的调试结果的错误,在哪里,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CLEAN SUCCESSFUL (total time: 408ms)
make -f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SUBPROJECTS= .build-conf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F:/����/�½��ļ���/MY001.X'
make  -f nbproject/Makefile-default.mk dist/default/production/MY001.X.production.hex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F:/����/�½��ļ���/MY001.X'
"D:\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16\v1.11\bin\xc16-gcc.exe"   newmain1.c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newmain1.o  -c -mcpu=33FJ32MC202  -MMD -MF "build/default/production/newmain1.o.d"      -g -omf=elf -O0 -msmart-io=1 -Wall -msfr-warn=off
"D:\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16\v1.11\bin\xc16-gcc.exe"   newmainXC16.c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newmainXC16.o  -c -mcpu=33FJ32MC202  -MMD -MF "build/default/production/newmainXC16.o.d"      -g -omf=elf -O0 -msmart-io=1 -Wall -msfr-warn=off
"D:\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16\v1.11\bin\xc16-gcc.exe"   newmainXC161.c  -o build/default/production/newmainXC161.o  -c -mcpu=33FJ32MC202  -MMD -MF "build/default/production/newmainXC161.o.d"      -g -omf=elf -O0 -msmart-io=1 -Wall -msfr-warn=off
"D:\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16\v1.11\bin\xc16-gcc.exe"   -o dist/default/production/MY001.X.production.elf  build/default/production/newmain1.o build/default/production/newmainXC16.o build/default/production/newmainXC161.o      -mcpu=33FJ32MC202        -omf=elf -Wl,--defsym=__MPLAB_BUILD=1,,--script=p33FJ32MC202.gld,--stack=16,--check-sections,--data-init,--pack-data,--handles,--isr,--no-gc-sections,--fill-upper=0,--stackguard=16,--no-force-link,--smart-io,-Map="dist/default/production/MY001.X.production.map",--report-mem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F:/����/�½��ļ���/MY001.X'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F:/����/�½��ļ���/MY001.X'
build/default/production/newmainXC16.o(.text+0x0): In function `_main':
: multiple definition of `_main'
build/default/production/newmain1.o(.text+0x0): first defined here
build/default/production/newmainXC161.o(.text+0x0): In function `_main':
: multiple definition of `_main'
build/default/production/newmain1.o(.text+0x0): first defined here
d:\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16\v1.11\bin\bin\..\bin/elf-ld.exe: Link terminated due to previous error(s).
make[2]: *** [dist/default/production/MY001.X.production.hex] Error 255
make[1]: *** [.build-conf] Error 2
make: *** [.build-impl] Error 2

BUILD FAILED (exit value 2, total time: 29s)

网友A:
中文路径、文件名不支持

楼主:
十分感谢版主的回复,我改了一下,的确是这个问题,版主,强人!!!

网友B: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F:/����/�½��ļ���/MY001.X'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F:/����/�½��ļ���/MY001.X'

出现这种乱码性质的提示,一般都是因为中文路径造成的,MPLAB不能正确识别中文字符,往往就会用这种乱码显示出来。

网友C:
我一开始学PIC就用的X系列的,文件路径使用英文(不适用含非法字符)就没事,不过使用V8.8的与Protuse做过联调,没使用过真的PIC

网友D(2014-06-04):
MPLAB X支持中文项目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