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atlab 中滤波器的参数的位数可以选择吗

楼主(2013-08-22):
这是我所设计出的滤波器的参数,位数是参差不齐,想请教各位,如何在MATLAB中设置使参数的位数变为9位呢???
灰常感谢啦啊!!!!!!
哈哈O(∩_∩)O~O(∩_∩)O~

网友A:
可以。在filter软件界面上有个Tab上面写些“quantization ”.
不会编程的话,用Exel量化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filter软件界面上有个Tab上面写些“quantization ”.
不会编程的话,用Exel量化也行。 ...

不好意思啊,我还是没有找到啊,麻烦你截个图,好么?谢啦!!

网友A:
我好几年没用过它了,没安装这个软件。
在左侧,这事你自己来吧。

网友B:
round() 四舍五入
vpa() 取有效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und() 四舍五入
vpa() 取有效位数

这要编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要编程吧!!!

不就一个 for 循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