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看似这么简单的警告 谁能解?(怎么只有15分了。)

楼主(2013-08-22):
KEIL的要求比较多,比起ADS,它要求文件结尾一定要有一个空行 ,不然会报:File ends without a new line,大家都知道,看见这种情况,敲个空格就行了,可是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在移植uCGUI,有10个文件夹大概300多个C文件,如果我每个都进去敲空格。。。大家都懂得,虽然设置中可以不出现警告,但是编译时候一些其他的警告也不会显示了,能不能有什么办法或者借助第三方工具给所有文件自动换行呢,求解

网友A:
单独禁止这个警告呗

网友B:
用ultraedit的全局替换功能试试

网友C:
加一个编译选项:--diag_suppress=tag
报File ends without a new line时有个数字的,用这个数字替换上面的tag
以后这个warning就不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编译选项:--diag_suppress=tag
报File ends without a new line时有个数字的,用这个数字替换上面的 ...

真是奇怪啊,昨天还有警告呢,今天就不报了。。这不科学

网友D:
禁止这个警告就可以了吧

网友E:
也可以使用批处理

网友F:
没有碰到过!

网友G:
自己写一个小C程序,在文件的最后增加一个新行就可可以了,正应该不难吧

网友H:
值得探讨看看有什么方法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