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在便携式产品的应用

楼主(2013-08-22):
A1: 一般的LDO和高PSRR的LDO有甚么分别?
Q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典型,其实一般的LDO是起到稳定电压的作用,它对温波造成的控制抑制基本集中在10K以下,在典型的LDO数据手册里面, 在10K或是100K以下的PSR通常是在40DB以下,因为此时的LDO误差放大器基本上已经失去了放大能力。对于实际的需求来说,很多DCDC电源它的温波频率是在几百K甚至上兆,如果是一个普通的LDO,对于这样的噪声抑制没有任何能力,它只对声频范围有抑制能力,对于需要射频应用的场合,LDO通常是无能为力的,而高PSR的LDO则能提供这方面的抑制,所以这也是一个根本上的完全不同的区别。
A2: DC/DC一般外接什么电容?钽电容还是陶瓷电容?
Q2: 一般在便携式的应用里面,外接哪些电容在应用的角度上问题不大,反而是因为今天在做便携式的产品,一般都会有高度和空间的限制,比如同样的电容可能会比较不适合,像钽电在之前还是比较流行,因为它可以做到比较小的串联阻抗,在状态的响应下比较好,但是钽电会有环保的问题,主流市场上已经很少有人在用,现在市场上便协携式的应用中以陶瓷为主。其实在DCDC的应用中,电源的选择需要这样的电容,所以我们在设计大DC/DC的时候会考虑到能否使用陶瓷电容,特别是LDO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之前LDO的Datesheet,特别标明了可以用钽电,实际上可以用钽电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优点,所以未来的趋势是用陶瓷电容,基本上在LDO的应用上面,输出电流里的电源阻抗会影响到环路的稳定性,所以在早期希望用钽电,但是如果你的静面设计可以使用陶瓷电容,在设计成本和空间上会更有优势。
A3: 能否详细同步整流的原理?
Q3: 同步整流是应用在便携式设计上的趋势,大家如果知道DC/DC的电源架构,可以从这方面来了解。一般在电感式的DC/DC中,主要有三种架构,一种是升压,一种是降压,另一种是负压。这三种架构的原理都非常简单,基本是由一个电杆,一个主动的开关和一个二极管来达成,只是它们接的方法不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同步架构出现呢,主要是因为在传统的架构里,用了二极管在里面,其实它的作用是用在升降压上面,一般的二极管在2.7V左右,模丝管可以降到0.4V或0.3V,就算降到0.4V或0.3V,它的损耗还是相当大的,一般可能会大到10几倍以上的范围,所以在便携式的产品里面很注重效率,一般会采用同步的方式,就是将二极管换成模丝管,它的好处是可以提升效率,但是它的问题是用芯片来控制模丝管的时候必须能够交错的turn on,turn off.让两个开关同时导通,不然会造成输入和输出的短路,所以一般在同步的架构里面设计的难度来自于芯片商,更大的挑战是当芯片越来越小的时候,会把切换频率拉高,可以把电容和电杆一并缩小,但是在开关切换的过程中时间越短,在做这种控制的时候有一定的难度。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差别不大,主要是体积可以缩小,使用同步的架构是便携式趋势。
A4: 如何选用电源管理芯片?我有12V的电压输入,能不能直接用一个TPS7333直接获得3.3V输出?
Q4: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如何选择LDO或DC/DC来做到,一般从成本考虑,我们会首先考虑LDO,LDO的优点是输出温波较小,输出非常干净,成本低,设计简单,但是它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它的效率比较差,LDO的效率好不好是从输入和输出的压差来看,在今天的应用上面LDO的输入和输出压差非常小,用V in/V out,你会发现它的效率还是不错的;反过来,如果输入和输出的压差很大的话,效率会很差。以便携式的产品来讲,这种状况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是一般桌上型产品的应用,效率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要,反而考虑的是如何散热的问题,所以根据你的输出电流可以算出压差造成的损失和热有多少,如果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我们还是建议回到DC/DC的应用,因为此时已经不是效率的问题,是散热部分的问题,如果散热无法解决机器就无法运转,最后的电路成本可能会比DC/DC来得高。
A5: RDS是什么意思?
Q5: RDS是指模丝管本身的等效阻抗,通常看参数是在DC/DC或LDO里面,因为一般都是使用模丝管来做控制的元件,我们会去特别注意它在导通时的阻抗,我们会看到一个所谓RDS的规格,这个代表模丝管从极级到元极,当开关完全打开的时候的等效阻抗,等效阻抗代表的意义可以 从两个部分来看,以DC/DC来说,因为开关的动作永远是打开或关闭,打开的时候是个导通的路径,这时候所有的电流流过上面会造成一个损失,会直接影响DC/DC的效率,如果DC/DC的效率要做得高,方法就是减少RDSR,就是要die的面积做大,这样会增加成本,所以一般会根据输出电流和整体DC/DC效率的优化来考虑RDSR的设计;以LDO来讲,RDSR代表的意义是当输出电压一直降到没有办法regulation的时候,这时候的输入和输出是没有再控制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的差就是RDSR流过的电流,这个压差我们称之为drop out,一般LDO可以操作的输出电压最低可以用drop out值,drop out值越大,RDSR就越大,成本会很低,但是LDO的输入范围就会变窄,反过来如果希望LDO的输入电压比较宽,RDSR就要做得小一点,成本同样会增加。
A6: 充电器是如何区分插墙的还是USB的?
Q6: 一般在充电的应用上面,有两个充电的source,一个是USB,一个是adapt。在charger的选择上面,会考虑单输入还是双输入的,以充电IC本身来讲,它的输入口两个是分开的话,斟测上会比较容易,因为USB的口一定是从USB进来,只要检测到电压就知道USB已经有连接了。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在新的充电趋势下,比如最近中国政府对于充电器的规格,希望能统一充电器的规格为一个mini或mini USB的规格,这种情况下,手机就只剩一个mini USB,实际在连接的时候有可能是从笔记本或电脑来充电,这时候从USB供电电流最大是500安培;另外一种状况可能是从adapt来供电,充电电流可以到1安培,不同的输入源进入手机可能是同一个mini USB,在这样的设计上面对USB电源的检测会有一定的难度,不能只靠电源的斟测,就算检测到有电压也很难判断是从USB或从adapt进来。以TI目前的充电器BQ24070来讲,可以斟测输入是不是有电压,但是没有办法告诉系统现在的电是USB还是adapt,必须靠数字的部分像是USB的transver上面来做communication告诉充电器,这是一个比较实际的方法,USB接上来的时候在数字上面需要communication来判断是否可以做资料的传输或档案的下载。
A7: 对于高速DSP,电源设计要注意什么,TI会推出哪些新的电源管理芯片?
Q7: 高速DSP通常电源要求非常复杂,可能也会工作在动态的模式下,反应也非常快,那我想简单的从基本的角度来讲,对于多电源体系,通常要求对上电时序的控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在某一些多电源体系里面,某一些关闭的时候,我们通常要求他能够实现一个彻底的关闭.比如我把某一个LDO关掉,这时LDO上的电流,他们的电路还是存在的,所以他的电容可能处于长时间的和电状态,他的电压一直不会降到零,然后一直从3.3降到2.8,甚至1.1,这是一个很长的缓慢的过程,这个时候可能导致我们平常所称的模拟器件的**效应,由于这个电源的存在呢,使的一些高速器件,数据管理器件上电负位不能准确的完成,所以开发市场的就会发现,他不能每次准确的开机,甚至有些产品在用户手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他每次的上电不是从0的开始,所以TI在PMU里面,我们向LDO的有源切放,通过一个有源的内部控制电路把输出电源的电放光,从而确保多电源体系在每次上电的时候是一个纯粹的从0开始的过程,所以对于高速的DSP来讲,电源放电需要照顾很多放电的公式,还要兼顾消耗的电荷,比如DSP进入低频模式,或者进入STANBY 模式的时候,需要做一些调整,就需要一些功能,如刚刚有人提出TI有没有PMU到PWN,转换,TI 的产品是支持的,只是很难讲说是不是TI的一个DSP是不是完全COVER需求,但是基本上我们能够满足问题所讲的要求.当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找我们的工程师帮你找到一个量身定制的方案。
A8: 请问,在一个需要十几路电源的便携式电路系统中,如何考虑高集成度电源管理IC和分立IC的搭配?
Q8: 一般在多电源的系统里面,也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像在现在便携式的设计上面,因为现在是相同的体积,不管是手机或PMP或PDA等应用,现在都要塞越来越多的功能进去,所以在电源的分布上也会越来越困难,从实际来讲,有几个问题,第一你要怎样做芯片的PLACEMENT,比如芯片的集成是一个趋势,但一旦集成进去后,比如你有10个CHANNEL的电源IC,你要怎么样放在你的系统里面,放在中央可能拉的太远,放边边,可能有一些LAYOUT又走不过去,特别对电源管理芯片来讲,他比较大 问题是,你放了一个大的芯片在上面,你以为你选择的体积非常小,SOLUTION 非常好,可是当你的集成度太高的时候,今天要走的TRACE横跨半个pcb板到另一头去,在这种情况下,TRACE 一般也比较粗,所以你因为选择高集成度的芯片,你的布线可能比你选择某个分离的还高,所以在新的设计里面,选择电源管理芯片是非常重要的,那离散型的当然有他PLACEMENT 的好处,那如果非常高度的集成,你在LAYOUT上又会延伸出非常大的困难,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选择集成的芯片 ,但是集成度不要太高,比如我们刚刚讲的电源管理芯片,他可能是两路DCDC为主,然后几个LDO给周边的电路再应用,一些比较远的部分,可以采用离散的或另外一组电源管理芯片来做,那针对我们刚刚讲的部分还包括你可以把组芯片的电源供应分离DISPLAY,还有BATTERY的一些电源管理芯片去做分开,这样在布局和设计上会方便很多,那在COST 和TOTAL SOLUTION的面积上都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