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大牛们,求助关于全桥单桥臂总是导通问题

楼主(2013-08-22):
各位大神们:小弟现在用PMOS和NMOS搭建H桥控有刷电机,如下图所示(只画出半桥)

,前端为专门驱动MOS的光耦HCPL-3180,高端Vcc接28V,Vee接15V,低端Vcc接15V,Vee接地。15V通过7815由28V转换得到。现在问题是半桥臂上电老是烧,所以排查原因,未给半桥臂通28V,(但前端光耦通电),测量A,B两点波形,如下图所示:

高端波形总是有个下冲的压降,怀疑是低端由0V变为15V时导致,下冲尖峰放大图如下:

请问各位大牛,如何能有效的去掉这个下冲尖峰啊?用过滤波电容,施密特触发器,D触发器,均不奏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MOS 驱动的光隔供电有问题。

网友B:
这mosfet栅极也不并个电阻啊?很容易受干扰误导通的
另外,下管增大栅极驱动电阻,减缓开通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 驱动的光隔供电有问题。

请大神具体指点一下,上端光隔还是下端问题呢?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mosfet栅极也不并个电阻啊?很容易受干扰误导通的
另外,下管增大栅极驱动电阻,减缓开通速度 ...

对,您说的对,实际电路中并了一个,图中由于着急没画上。“下管增大栅极驱动电阻,减缓开通速度”?望具体指教一番,上管有这个问题吗?如果延缓,而上管没有,是不是说我虽然设置了死区,但这么一延缓,相位错开了,死区也没啥用了?

网友C:
IRF4905的Ciss太大,
从波形上看应该是下管开通的时候,上管Cgd被突然拉低,栅极供电跟不上。
减缓下管开通速度可能会有帮助。

PS:最好上完整的驱动电路,包括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大神具体指点一下,上端光隔还是下端问题呢?谢谢啦

因为你使用的是 PMOS + NMOS 而你的的 MOS 驱动波形却是 NMOS + NMOS 的,所以上半臂出现了和下半臂同时导通的现象。将上半臂的驱动波形反向,会得到正确的波形。

电路还是有点问题。HCPL-3180 的参数似乎不能有效关闭上半臂 PMOS 管。

电压也不高。不如改用小功率 MOS 来驱动这两个 MOS 可靠性会更好些。

网友B:
上管用Pmos必然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减缓下管开通速度不能解决问题,建议最好用两个Nmos

网友D:
你好 用半桥驱动芯片(IR2104)啊 内部自带死区时间 用光耦驱动 ir2104即可 单路输出

网友D:
用两个 nmos构成半桥

网友E:
尖峰产生的原因应该是MOS管寄生电容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RF4905的Ciss太大,
从波形上看应该是下管开通的时候,上管Cgd被突然拉低,栅极供电跟不上。
减缓下管开通 ...

版主您好,分析的很有道理,MOS管的28V我暂时给断开了没接,这波形只是光耦输出的。现在是在怀疑15V从低变高时,是不是把28V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使用的是 PMOS + NMOS 而你的的 MOS 驱动波形却是 NMOS + NMOS 的,所以上半臂出现了和下半臂同时导 ...

谢谢,嗯,我的PWM波形是同向的,并且加死区的,给高端的PWM波形高电平要比下端的宽,避免同时导通。
我曾经在单桥臂PMOS和NMOS之间加一电机,测上管,能正常导通关断。“小功率MOS驱动两个MOS?”求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管用Pmos必然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减缓下管开通速度不能解决问题,建议最好用两个Nmos  ...

谢谢,您好,您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能解决减缓下管开通速度问题么?求指点?用两个NMOS的话就得用自举电路来驱动上管了,不知道那样像IR21094之类的驱动芯片对于25KHz的频率能够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用半桥驱动芯片(IR2104)啊 内部自带死区时间 用光耦驱动 ir2104即可 单路输出 ...

谢谢,您好。IR2104不知道能否满足25K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 nmos构成半桥

两个NMOS高端就得用自举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尖峰产生的原因应该是MOS管寄生电容造成的

您好,我暂时把给MOS管的28V给断开了,波形只是光耦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嗯,我的PWM波形是同向的,并且加死区的,给高端的PWM波形高电平要比下端的宽,避免同时导通。
我 ...

你的波形看出来了,加有死区。HCPL3180 在带负载 100mA 时,驱动输出电压是 VCC - 4V。可以用示波器看下,IRF4905 是否能有效关闭。
给你推荐个芯片。我一般在类似低压 MOS 半桥驱动时会用 ST 的 L6388E。可靠、经济、简单。结构是 NMOS + NMOS 半桥。有利于电气性能的一致性。像这样的低压驱动半桥,不需要隔离的。

网友A:
L6388E 和 IR2104 是类似的,电荷泵式悬浮驱动。比较而言 L6388E 的灌电流比 IR2104 大一倍。驱动速度更快,且内置自举二极管。
这两个芯片都满足你对速度的需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好。IR2104不知道能否满足25KHZ?

没问题 我同学用了200khz都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NMOS高端就得用自举方式了

栅极驱动器,高低侧的或半桥的那个高侧不需要自举?就是个二极管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