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FPGA画圆

楼主(2013-08-22):
用FPGA驱动LCD,如何让FPGA在LCD显示圆,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确定圆心,及半径
计算当前像素点的位置是否满足到圆心的直线距离在半径内,即可。

网友B:
楼上正解,顶一个

网友C:
没必要,实际上计算机图形学/CAD里画圆是很简单的事情。
只有简单的比较和加法(加1,减1),在机械加工里叫插值算法。
需要的话,我给你做一个。

网友D:
x^2+y^2=1计算结果就是个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确定圆心,及半径
计算当前像素点的位置是否满足到圆心的直线距离在半径内,即可。
...

肯定是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x^2+y^2=1计算结果就是个园。

被我看到错别字了哦。哈哈

网友F:
可以用公式.
x=cos(t)
y=sin(t)
结果就是一个以原点为圆心,半径是1的圆.

如果觉得三角函数计算麻烦. 可以用改用如下公式:
x=(1-t*t)/(1+t*t), -1<=t<1
y=2*t/(1+t*t)
这个公式半径误差比前面用三角函数时的误差稍微要大一些. 大致是两倍的关系.

网友F:
半径误差=1-弦中点到圆心的距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公式.
x=cos(t)
y=sin(t)

都是高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公式.
x=cos(t)
y=sin(t)

很多东西我都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