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4A,烧写和擦除问题

楼主(2013-08-22):
刚刚学习的菜鸟问个问题,接线无误,单片机型号选择正确可是,读出来的就说ID 错误。工具和芯片都是代理商提供的

可是点编程,却可以

网友A:
不知道,还没用过呢。

楼主:
结贴了 !    也就我这样的菜鸟才会碰见的问题吧。目前进度可以烧写了,呵呵。还是自己弄错了。

网友B:
没有看出想说什么和解决了什么。图片也只是红叉叉。

网友C:
新手,遇见问题就是进步,鼓励一下。

网友D:
瞎猜都知道肯定是设置成ISP烧写方式了。

网友E(2013-10-17):
引用 楼主:
结贴了 !    也就我这样的菜鸟才会碰见的问题吧。目前进度可以烧写了,呵呵。还是自己弄错了。 ...

你好  我现在用n79e814a做一个项目
想知道用什么开发环境(keil uv4最新版没有这个芯片选项)
手上有N79E85J下载板子
请多指教

网友E:
@缥缈九哥 这个N79E85J的仿真板能下程序吗
请大侠赐教

网友B:
仿真板只能 在仿真板上评估,仿真,下载。调试。它是用JTAG口的。其它 量产的小IC没有JTAG口。不能用JTAG模式的仿真及下载 。

网友F(2013-11-28):
引用 网友E:
你好  我现在用n79e814a做一个项目
想知道用什么开发环境(keil uv4最新版没有这个芯片选项)
手上有N7 ...

有个keil的mdk好像,估计可以,或者新唐有插件

网友G(2015-05-29):
请问楼主下载时如何利用ICP下载呢,和你一样的问题,点击Download Programmer后提示成功,但点Update Chip就提示ID,而且下进去后我让P14口设置为推挽,置低,但用万用表量后还是高电平

网友H:
楼主没看出来图片都挂了吗,那个如果能擦除估计就可以编程。

网友:
感觉上面都是大神,我都没看出来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