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大家来STM32的DMA-USART发送接收问题!

楼主(2013-08-23):
STM32的USART中的USART_ReceiveData和USART_SendData都是8位的,倘若我想把内存中一些16位或32位的数通过DMA直接搬到USART中的话怎么做啊?(如果先搬到内存中再通过串口发送的话就可以)USART_ReceiveData好像只能接收8位的数据!但是奇怪的是我发送汉字既然可以,汉字在里面不是32位的么?

网友A:
直接的话就是 规定高低字节次序,然后把16位 32位的拆开  放进去  库函数中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2014-07-24):
传输中buffersize,DMA_MemoryDataSize,DMA_PeripheralDataSize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