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共射放大器中C2为什么要接在R2下面

楼主(2013-08-23):
上图中,C2是接在R2下面的,在这个电路中,当C1通过交变电流时,因为三极管放大作用,会在R2上面形成上正下负的压降,这时候,C1过来的基极电压已经被放大了,假如放大之后R2压降是1V,将C2接在R2上面不是比下面更好吗?接在下面虽然也能放大,但是接在上面不是放大倍数更高吗?为什么要接在下面?

网友:
交流通路和直流通路分开来分析。这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网友A:
R2上边是恒定的直流电压,所以C2接在R2上边就得不到交流信号了。

楼主:
都不用回了,我已经想通了,这个帖子发的太没有水准了

网友B:
呵呵
不必自责,人难得糊涂,只要会清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