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中的信号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8-24):
是否为分布电容 影响

网友A:
上拉电阻是不是搞小了,只有在时钟的边沿出现,试着在上拉电阻接到电源的那个点加个电容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是不是搞小了,只有在时钟的边沿出现,试着在上拉电阻接到电源的那个点加个电容上去 ...

有电容的,是串扰问题,我用网线传输的I2C就会这样,可能是分布电容的原因,分布电容与寄生电容区别你知道吗?上拉电阻接多大怎么计算你知道吗?

网友A:
百度下有个上下啦电阻的文档间的很好,谢谢你告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