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 滤波电容选型? 主要是耐压值.

楼主(2013-08-23):
以前很少看到pcb交流电进线口加滤波电容的,现在看到一款产品加了2个电容(电容,CL233,0.1J630),但是仔细一想,交流电220v ,峰值约311v 峰峰值不就622v了吗? 这个电容貌似是630的耐压,这个余量太小还能用吗 ?
以上只是我的想法,这里请教一下,一般交流电滤波选用哪种电容 ?耐压值是不是按照我上面说的 有效值 x 1.414  x 2 然后加上余量来算? 我发现网上很多都没有x2!

网友A:
?有人知道吗?

网友B:
看到pcb交流电进线口加滤波电容的.这或者是安规电容:275VAC。
目测400V则可以!但是,交流电的感性负载的话,建议用630V甘咯!

个人觉得!有待其他的不同想法

网友C:
那耐压是有效值!

网友D:
耐压值是峰值吧,我记得高中时候老师说过的

网友E:
安规电容,275VAC,X1,和X2电容都有卖的,X2也有蓝色的。你要是把电解电容并在N和L上,负半周期小心爆了

网友F:
那个电容一般不是普通电容,需要选择安规电容。

安规电容的耐峰值脉冲电压一般都是1000V以上的,例如X1电容的峰值脉冲电压2.5KV以上,其275VAC的标注,表示他两端可以施加275VAC的电网电压,设计电路时,则一般在电网额定电压220VAC或者230VAC中选择它

网友A:
电容的某一端作为参考点电压为0的话,另一端的电压峰值是+-311,但是电容没有极性,所以他承受的最大电压也就是311,而不是311x2。所以630的耐压是对的。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