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30定时器

楼主(2013-08-23):
配置TIMR0定时器,void interrupt tmr0(void)//中断一次,大约为99uS时间;
{
   TMR0=172;//Reload InitVlaue
   T0IF=0;
}
程序理论定时大概为83US,但是实测为99us,(配置为内部振荡,不分频),定时时间对不上这是不明白之一;我用无线遥控输出端,特定的时间输出,但是有时会出现输出端长输出或是遥控不灵敏,有时候又OK(程序是OK的,在STM8上面验证过),这是不明白之二,赐教啊各位

网友A:
建议你先老老实实的把书多读读。

你从哪里来的那些歪门理论?

1、在STM8上验证过的,在PIC上就一定成立吗?如果成立,PIC和STM8还有啥区别?如果他们不一样,你注意他们的区别了吗?
2、你把书都读哪里去了?书上难道没有讲中断响应延迟吗?
3、内部RC震荡的频率一定是是准确的吗?你的理论计算完全是理想,有个啥意义呢?

建议你,别忙做产品,先去把教科书多读读,认真的读懂它。

楼主:
受教,“在STM8上验证过的”,我指的是程序的逻辑结构没有问题,让解答者首先排除这一个因素,内部RC震荡的频率和中断响应时间有考虑,但是理论和实际相差过16us,所以问问,以至于“有时会出现输出端长输出或是遥控不灵敏,有时候又OK”更加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