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关于电阻应变片式的压力传感器输出型号极性

楼主(2013-08-23):
比如我的一个3吨量程的称重传感器,灵敏度2mV/V,激励电源为5V时,输出的最大差分信号是10mV。传感器上没有载荷时,理论输出差分信号为0,有载荷时,就应该是正的mV级信号。那么这个输出的差分信号可能出现负值吗?

按我的理解,传感器输出信号线的正端接AD7705的差分正输入端,传感器输出信号线的负端接AD7705的差分负输入端,那么对7705来说,输入的差分信号总是单极性的吧??

因为这牵扯到一个AD7705的设置,可以设置为单极性和双极性输入。

楼主:
快沉到底了

网友A:
这个电阻应变片,看你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一般你用单电源也没有问题,也可以用双电源。主要看你如何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应变片,看你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一般你用单电源也没有问题,也可以用双电源。主要看你如何设计了 ...

电阻应变片的传感器输出的差分信号,比如3吨的传感器,因为只是测量压力,那只能输出正值的差分信号吧。
如果传感器的正输出端接AD7705的正模拟输入端,传感器负输出端接7705的负模拟输入端,那对7705而言,输入的信号只可能是单极性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应变片的传感器输出的差分信号,比如3吨的传感器,因为只是测量压力,那只能输出正值的差分信号吧。
...

这个还是要看你电源的吧   电阻应变片的电源是正负地的模式,就要看零点的位置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要看你电源的吧   电阻应变片的电源是正负地的模式,就要看零点的位置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

你指的极性应该是指差分信号的单路电压值可能为负值吧,如果激励电压为正负5V的话。
我指的是两路差分信号的差值,正端减去负端的值。
看到有人解释:对于压力传感器,当压传感器的时候,差值为正;那么像拔河那样拉传感器的时候,差值就为负。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极性应该是指差分信号的单路电压值可能为负值吧,如果激励电压为正负5V的话。
我指的是两路差分信 ...

这个是要看传感器的,有些传感器大气压下是有一定输出的,有可能推和拉传感器输出的差值(正-负)都会是正值。比如我现在用的,大气压下输出时60mV,加压回到110mV,减压就会小,具体值比较难测,看量程。所以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要看传感器的,有些传感器大气压下是有一定输出的,有可能推和拉传感器输出的差值(正-负)都会是 ...

看来还是取决于传感器。你这个属于什么类型的传感器?
我用的就叫称重传感器,空载的时候,理论应该输出差值为零,加压的话,灵敏度是2mV/V,5V单电源激励的话,最大输出10mV,因为是称重传感器,应该就不用考虑拉传感器的状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取决于传感器。你这个属于什么类型的传感器?
我用的就叫称重传感器,空载的时候,理论应该输出 ...

呵呵,  测气体压力的,绝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