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上位机发送出错后重发

楼主(2013-08-23):
我的思路是收到响应后进入中断:
void Uart_Int(void)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j=0;
        EA = 0;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recieve[j]=SBUF;
                j++;

           if(j==6)     //收到的数据是几位,j就等于几
            {
                                frame_Parse();
                                j=0;
            }

    RI = 0;

        }
        EA = 1;

}

void frame_Parse()  //分析返回的数据看发送是否出错
{
  if(recieve[4]==0) // 如果发送正确,回去继续发送
        {
    return;
   }
        if(recieve[4]!=0)
        {
            //缺少发送出错后重新发送的函数
        }

}

主函数是:
void main()
{
  Uart0_Init();
  Int_Init();
  while(1)
        {
        sendchar(0,0x01ff,0x01ff);
         sendchar(0,0x01ff,0x01ff);
         sendchar(0,0x01ff,0x01ff);
         sendchar(0,0x01ff,0x01ff);
  }
}
上面缺少的发送出错后重新发送的函数怎么写呢?

网友A:
怎么不是用STM32的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