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74HC244电源端不接电压,也有电压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3-08-23):
74HC244用作总线缓冲,断掉电源端电压后,因前级电路还有信号电压输入到74HC244输入端(3.1V~4.5V之间),现发现74HC244输出端也有同等电压输出,其电源端居然还有2.4V的电压输出,能点亮并联在电源端的LED指示灯。
请问各位大大,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另,74HC374也有这种情况。
这个问题困扰我几年了。

网友A:
呵呵,管脚的保护二极管起作用了呗,基本上每个数字电路芯片都是这样的。

网友B:
那是因为你在某输入端施加了低内阻的高电平信号,输出电流是由输入端信号提供的。
顺便说一句:未加电源电压就施加输入信号是很危险的,不仅是逻辑错误造成误动作,甚至可能损坏芯片。

楼主:
谢过各位大大。每个回复都非常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在某输入端施加了低内阻的高电平信号,输出电流是由输入端信号提供的。
顺便说一句:未加电源电 ...

没办法,因为是与PC的控制卡通信的,不可能每次都把PC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管脚的保护二极管起作用了呗,基本上每个数字电路芯片都是这样的。 ...

COMS的才会这样,TLL的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MS的才会这样,TLL的不会。

74HC244不是CMOS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