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Hz波和直流的混合波中提中直流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3-08-23):
可不可以先把直流滤掉在,再作减法,可以吗?如果可以,那要多大电容?

网友A:
你应认真、仔细、严谨、简洁地描述你提出的问题吗???…等回复!

楼主:
?我的意思是有什么办法能得到低频混合信号中的直流

楼主:
低频信号的频率是毫赫兹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