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可控硅 过零检测 还有一个问题

楼主(2013-08-23):
双向可控硅 BT138    带过零检测的光耦 moc3061

51控制moc3061来控制双向可控硅     使用pwm控制

此时到底要不要设计过零检测电路 ,   我看到许多电路都是需要的,如果需要,那么感觉过零检测光耦和没有这个功能的光耦岂不是一样么

疑问 ?

问题1:
使用带过零检测的和不带过零检测的光耦 在电路上与软件程序上有什么不同
问题2
突然感觉好像使用moc3061好像不能用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吧
(原来pwm控制的是周期电源,就是几个周期导通 ,没有使用控制导通角)

2013年8月24日10:37:59 新记录

个人理解

双向可控硅 控制种类 (单片机控制)

1 控制导通角,个人感觉这时候不能使用过零检测型光耦,因为他只能在零信号的时候打开可控硅
       (需要过零检测电路,过零检测后通过延时或者定时器之类的计算角度,调节电压)

2使用控制电源周期的方法(A个周期电源导通 100-A个周期不通)
    直接使用带有过零检测的光耦(MOC3061),也需要过零检测电路,过零时开中断导通可控硅
    控制周期比较1长,但控制方便,程序简单,(不污染电网? 好像这是moc3061的优点)

3          单片机怎么使用过零检测的3061可以不带过零检测电路?
            不适用高速,仅仅拿来当做慢速开关(1S)  比如  开 延时1S    关 延时1S

@NE5532 @古道热肠 @flower_huanghua @四叶草2014 @Ryanhsiung

网友A:
应该是光耦里集成了过零检测电路,对控制信号的响应不是及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光耦里集成了过零检测电路,对控制信号的响应不是及时的

那我要怎么控制呢 直接控制光耦的通断?

网友A:
按正常控制就好,不过对于那种不允许多个同时导通的应用(比如上下桥控制),其实不适合用这种光耦控制,程序无法把握实际的开通关断时间点而导致死区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正常控制就好,不过对于那种不允许多个同时导通的应用(比如上下桥控制),其实不适合用这种光耦控制,程序 ...

我是打算通过pwm控制光耦再来控制 负载的  那么我使用moc3061之后,是不是只要考虑光耦的通断,而不需要考虑外接过零检测电路再来触发单片机中断

网友A:
如果PWM频率高,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即有时想关但没有关断,下一个开的信号就来了
如果是这样不建议用过零检测的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WM频率高,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即有时想关但没有关断,下一个开的信号就来了
如果是这样不建议用过零 ...

那是否外加一个过零检测的电路,即可

网友A:
那就选普通的光耦就好了,不用过零型

网友B:
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
过零型光耦,直接高低电平控制,适合开关周期长的场合,比如开1S关1S。
如果想每个市电周期都可控,则必须加过零检测电路,让MCU知道什么时候输出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
过零型光耦,直接高低电平控制,适合开关周期长的场合,比如开1S关1S。
如果想每个市 ...

我原来是用了带过零件检测的moc3061 再设置过零检测的电路接外中断
单片机pwm控制 频率还是挺高的 可以实现 这两天突然想到 过零检测光耦 这光耦的过零检测到底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A:
所以说不合适用过零型光耦啊

网友C:
过零光耦,其内部含过零检测,当有输入时,只有发生过零时刻才输出。驱动可控硅后,只能输出完整的半个周期或其整倍数。无法输出小于半个周期。一般用于通断控制。显然是不能用来移相控制导通角的。至于PWM控制,如果说控制周期非常长,比如说几十秒甚至更长。那么其导通周期或截止周期都只能是电源半周期的整倍数。而如果控制周期比较短,则用可控硅不太适合。因为可控硅属于非自关断器件。其触发导通后仍然保持导通(虽然触发信号已经消失),关断的条件是通过其电流接近于零。所以在微观上其关断是不受触发信号控制的。必须在主回路电流自然过零时才会关断。当然也可以用强制关断电路实现可控关断,但线路比较复杂,在当今自关断器件可供选择比较多的情况下,选择其显得没有必要。

网友D:
过零耦,可控硅导通时候是靠近过零点的,这样AC线上就会产生更少的EMI干扰。又用到PWM?PWM一般是用来控制高速通断的吧,可控硅一导通,至少导通10ms(50HZAC),这个用不用PWM没多大意义吧。

网友E:
看你的电源部分吧。如果是不隔离的电源,个人觉得有没有光耦是差不多的,但是有电机的产品,带光耦说是为了稳定性。
至于光耦带不带过零检测,这个就不知道了。没有实际用过。目前做功率调节的,不见得都采用移相,方法不同,实现功能就可以!

网友F:
如果只是用作一般的开关通断不用过零检测,做调功的话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零光耦,其内部含过零检测,当有输入时,只有发生过零时刻才输出。驱动可控硅后,只能输出完整的半个周期 ...

什么器件   我现在想弄个可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零耦,可控硅导通时候是靠近过零点的,这样AC线上就会产生更少的EMI干扰。又用到PWM?PWM一般是用来控制 ...

豁然开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选普通的光耦就好了,不用过零型

过零检测的光耦是不是控制不了导通角的

网友G:
过零光偶不能用于相位调压,楼主自己去看看相位调压的波形就明白了。
pwm不能用于可控硅,那东西开通了就要等换相才能关断,pwm拿来没用。
对楼主的最后一个问题,你单片机就开1秒关1秒就是了,最多误差一个半周,就是10mS而已

网友H(2013-09-29):
可控硅应用与技术讨论群:315490218

网友H:
已经不是控制导通角啦,相当于PWM控制。欢迎加入可控硅应用与技术讨论群:31549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