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15单片机AD、PWM、定时器各模块程序测试完整版~

楼主(2013-08-23):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解决PIC12F615单片机的AD、定时器、PWM等程序测试,编译工具MPLAB IDE v8.92,仿真和实物测试完全适用,为以后有做与PIC单片机相关测试的同学留个参考,无需再从0看起~

楼主:
AD部分:
          #include<pic.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C64);
void delay(uint x);
void init();
uint get_ad();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GPIO=get_ad();
      }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init()
{
              TRISIO=0x08;
              GPIO=0x00;
             ANSEL=0x71;
              ADCON0=0x01;
              delay(20);
}
uint get_ad()
{
            uint adval;
         ADCON0=0x03;
        while(ADCON0==0x01);
           adval=ADRESH<<1;//结果处理方式可自行设计
      //    ADRESL=(ADRESL>>2)&0XF0;
     //     ADRESH=ADRESH<<1;
    //   adval=ADRESH+ADRESL;
           return (adval);
}

楼主:
PWM部分测试:
                #include <pic.h>__CONFIG(0x3B31);
main()
{
       CCP1CON=0;
       TMR2=0;
       PR2=0X31;
       CCPR1L=0X1F;
       INTCON=0;
       TRISIO=0X00;
        PIE1=0;
        PIR1=0;
        CCP1CON=0X2C;
        TMR2ON=1;
        while(1)
    {
         while(TMR2IF==1)
             {
                   TMR2IF=0;
             }
     }
}

楼主:
定时器0部分:
#include<pic.h>#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B31);
void init();
uint intnum;
void main()
{
        init();
       if(intnum==5)
     {
               intnum=0;
               GPIO=0xff;
      }
           else
               GPIO=0x00;
}

void init( )
{
        TRISIO=0;
        GPIO=0;
        OPTION=0x07;//
        INTCON=0xa0;
        TMR0=61;
}

void interrupt time0()
{
        T0IF=0;
        TMR0=61;
        intnum++;
}

网友A:
不错的东西啊……收下了

网友B:
请问这是用PICC还是CCS编译的啊:handshake

网友C(2014-08-19):
请教一下,如果我想把ADC的转换结果用在PWM中,控制PWM的输出占空比,怎么配置?谢谢

网友D(2015-09-21):
楼主好棒,正需要这个

网友E:
留作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F:
虽然用的是24F,但还是顶一个,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如果我想把ADC的转换结果用在PWM中,控制PWM的输出占空比,怎么配置?谢谢 ...

AD转换出来的值,比如AD转换的结果在ADBUF这个寄存器里,PWM配置好后设定好周期,然后在控制占空比的这个寄存器将ADBUF赋值给他就行了,比如占空比这个寄存器叫CCPR1,那么就是CCPR1 = ADBUF 就可以了,这时候你旋转电位器这个占空比就是你AD转换来的结果了,前提是这两个外设都配置好了

网友H(2017-02-18):
引用 楼主:
定时器0部分:
#include#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这是定时多久的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