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SP图像库字对齐的问题

楼主(2013-08-23):
在使用DSP图像库的时候,要求输入数据为字对齐,对32位的DSP来说,请问这个字对齐是指输入的图像数据总的字节数为4的倍数还是说图像每个像素的数据都要按照一个字的位宽来存储

网友A:
帮忙顶   高手来解答

楼主:
只要在声明数组时使用 #pragma DATA_ALIGN(数组名,N字节位宽对齐)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在声明数组时使用 #pragma DATA_ALIGN(数组名,N字节位宽对齐)就可以了

这样啊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