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42步进电机,梯形加速到高速时会突然停转,【求救】

楼主(2013-08-23):
小弟做了一个基于单片机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事先细分和梯形加减速。

但是发现,速度梯形加到较高速度,比如400r/min后,声音会变得比较异常,然后突然停转

我思考了一下原因,可能是高速时反电动势导致电流控制达不到期望值,降低驱动电流后,确实能提高一点转速,但还是不稳定

请问各路大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查了一下该型号的42电机的资料,额定电流400mA,内阻30欧姆,然后只有力矩特性之类的,没看到速度参数,所以不知道是由于步进电机的原因还是驱动的原因,导致速度生不去,起码想达到600转每分。

网友A:
看种种迹象,估计已经达到最大转速了吧, 换电机吧

网友B:
我们用的步进电机的转速一般达到300R/min已经很快了,再想要提高,他的力矩会将很多,带负载能力明显下降。所以,步进电机适合于低速定位这样子的运用场合

网友C:
用S型加减速曲线吧~~~

俺十几年前,用57的步进电机,S型加速,最高转速达到3000R/min,运行很平稳,再想要提高点转速,有点困难。

像LZ用42的步进电机,最高转速达到4000R/min以上,不会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步进电机的转速一般达到300R/min已经很快了,再想要提高,他的力矩会将很多,带负载能力明显下降。 ...

嗯,您是很有经验了啊,我是第一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型加减速曲线吧~~~

俺十几年前,用57的步进电机,S型加速,最高转速达到3000R/min,运行很平稳,再想要 ...

4000rpm???太夸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种种迹象,估计已经达到最大转速了吧, 换电机吧

我根据电机型号查到了手册,但是没有对于速度的参数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4000rpm???太夸张了吧

一点也不夸张,电机越小,转速越高,反之相反~~~

以57步进电机转速达到3000转/分为基准,42步进电机转速估计可达到 3000转/分/70%=4285转/分,而86步进电机转速估计可达到 3000转/分*70%=2100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也不夸张,电机越小,转速越高,反之相反~~~

以57步进电机转速达到3000转/分为基准,42步进电机转速 ...

驱动加细分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驱动加细分了吗?

用S型加减速曲线+细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型加减速曲线+细分~~~

请问一下S型加减曲线是事先计算好查表的吗?速度变了可以自己调整吗

网友C:
十几年前做的东东,当然是用查表法,那时细分电路也只是用4位电阻网络模拟D/A,精度有限,只能做到 8细分。。。

如现在用DSP做,完全可以做到S型加减速曲线实时计算。。。

至于速度变了,只是程序从某个速度点,反复执行S型加减速曲线罢了。。。

网友D:
一个30欧内阻、0.4A电流的42电机,几十伏以内的驱动电压,想加速到几千转基本是不可能吧

像信浓这类的电机厂家,会提供一个矩频特性曲线图,标明给定的驱动电压、电流下的输出力矩和速度的对应图

网友E:
这个转速应该还不会丢步,把斜坡弄缓和一点试试,如果电机声音不柔和顺耳,那是你程序问题而不是电机问题

网友F(2013-10-15):
大神们,42步进电机如何细分啊?

网友G:
用正弦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