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一步控制舵机

楼主(2013-08-23):
舵机每周期要20ms但是程序已经循环了好几次!无法即使精准的控制舵机根据测量的数据来控制舵机!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是软件跟硬件 同步的问题 。  让程序sleep?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 看看楼下的怎么说。

这是一个小小的广告,有幸看到,纯属缘分。 相信也是你我的机遇。
微芯单片机 代理,我们优势好, 相信,值得彼此做个了解。Q,Q:9098 222 09

网友B:
用数码舵机会好一些,300Hz的控制频率,不过舵机是机械元件,20ms的时间,不可能运行到目标位置,通常要50ms左右

网友C:
我今天测试感觉普通的舵机控制好复杂。。
但是好点的舵机就不通了
20ms我今天用信号源一直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