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sp430 g2553 launch pad 外接32khz晶振要不要再焊上c21,c22电容

楼主(2013-08-23):
msp430 g2553 launch pad 外接32khz晶振要不要再焊上c21,c22电容,板子上是没有c21,c22,这两个电容的,但原理图上有,如果不焊上电容能不能起振呢?求有经验的大神指教

网友A:
不需要的   你只焊晶振试试   在P1.4输出s时钟  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   你只焊晶振试试   在P1.4输出s时钟  用示波器看看

时钟信号怎么设置成输出  直接测晶振引脚吧

网友B:
直接焊晶振就可以了,时钟信号设置输出,有IO口有时钟输出引脚,需要配置一下

网友C:
要焊接的吧,要不怎么起震呢?

网友C:
其实内部振荡电路还是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