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1302+1602

楼主(2013-08-23):
程序如下,我现在只是完成了确定光标位置和退出修改并保存这两个功能,加减还没写。但是一按退出键,显示的时间会变成其他的一个莫名其妙的时间。这是主函数部分,flag含义:0-无按键按下,1-修改位置选择,2-加一,3-减一,4-保存结果并退出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BoardConfig.h"
#include "Cry1602.h"
#define keyin (P1IN & 0x0f)
//顺序:秒,分,时,日,月,星期,年;格式:BCD
uchar times[7];
//检测按键标志,0-无按键按下,1-修改位置选择,2-加一,3-减一,4-保存结果并退出
uchar flag = 0,
//确定光标位置
pos = -1;
char line1[];//第一行显示数据
char line2[];//第二行显示数据

void Show(void);//显示函数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初始化P1口中断,
P1DIR = 0x00;
P1DIR |= BIT7;
P1OUT = 0x00;
P1IES = 0xff;
P1IE = 0xff;
DS1302_Reset();//初始化DS1302
LcdReset();//初始化1602
_BIS_SR(GIE);//开启中断
while(1)
{
if(flag == 0)//无按键按下
{
Get_DS1302(times);
Show();
}
if(flag == 1)//1-修改光标位置
{
switch(pos)//判断光标位置
{
case 0: LocateXY(5,0);break;
case 1: LocateXY(6,0);break;
case 2: LocateXY(8,0);break;
case 3: LocateXY(9,0);break;
case 4: LocateXY(11,0);break;
case 5: LocateXY(12,0);break;
case 6: LocateXY(4,1);break;
case 7: LocateXY(5,1);break;
case 8: LocateXY(7,1);break;
case 9: LocateXY(8,1);break;
case 10: LocateXY(10,1);break;
case 11: LocateXY(11,1);break;
default: ;
}
LcdWriteCmd(0x0f,1);//显示光标
}
if(flag == 4)
{
flag = 0;
LcdWriteCmd(0x0c,1);
Set_DS1302(times);
}
}
}

楼主:
times[7]我又没动过,怎么会显示一个其他的时间呢?

网友A:
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B:
你的程序怎么这么乱呢?flag==4怎么来的

网友C:
太乱了,我这有一个,我自己编得

网友D:
可以根据51的修改一下的,。

网友D:
不过楼主书写程序的时候,可以标注一下变量

网友E:
  看的头晕,不是很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