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问题

楼主:
如图,红外IC用的TFBS4652,此电路出现问题:通过TXD发送数据时,RXD上自动有信号返回,与发送的值相同。
已证明红外IC没有问题,且断开如图位置还是自动有信号返回。
此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请各位帮忙!

IR Circuit

IR Circuit

网友A(2013-08-23):
发送数据时,二极管点亮,导致接收通道的二极管接收到光线触发了。

网友B:
有趣的问题,没用过这个芯片,关注一下

网友C:
没看懂“且断开如图位置还是自动有信号返回。”这个返回是指什么位置?可以测试把发送数据速度调整到最低,如果问题消失说明是PCB布线问题,如果还有可以在RXD上加上拉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