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1700语音芯片SPI使用总结

楼主(2013-08-23):
    该语音芯片的使用要仔细分析英文PDF的资料,电路可按中青世纪论坛上面所给的电路搭建,也可按英文PDF后面所画的电路图焊接。
    本芯片使用不单纯是一个放音电路,还含有其他的控制。因此程序首先要能完成指定地址的放音工作,其次还应能嵌入整个费额显示程序中,即语音程序不能与电路其他功能相影响。费额显示中里面主要有八字板,点阵等其他的控制。
    SPI放音操作设计参考了网络上的部分程序,各取所长设计了放音程序。在最后附上了部分程序,仅供参考。

      试验中采用的是ISD1760语音芯片,采样率为8K时,一共能播放60S的语音,最大地址为0x1EF,录音实际地址为0x10-0x1EF,从此最大地址可得出:0x1EF-0x10=0x1DF=479;479+1=480;480*125MS =60S,也就是说8K采样率时每1个地址最小语音长度为125MS,因此如果知道单个语音的长度,暂时无编程器的时候,也可自己推断每个语音所占的地址长度。

       SPI操作时要严格遵守PDF上所给的各项操作,这里不列出。暂时仅给出试验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并如何解决的。
    1,  一开始本实验是自己用通用板自己照电路搭建的平台,此电路正确与否可把PLAY管腿和地短路,如果芯片有语音并且电路功放及外围电路正确的话,此时芯片就会把所有语音全都循环读一遍。接下来把4个SPI口与单片机接通,尝试软件控制。主循环中可设置一个连续播放的程序,上电就循环放音。放音程序没错的话第一步便成功了!这期间我遇到的问题主要有放不出音,读音混乱,有杂音。如果放不出音,先检查电路,程序放出声音应该没出现什么问题。

2,  本芯片设置的APC值为0xA0和0x04,具体对应功能参见中文PDF。
    接下来遇到的问题就是准确放单个音和连续播放多个语音。播放单个语音首先是地址的编译。1730以下的地址可定义为BYTE,从1740开始就需要定义为WORD,其实也可定义为BYTE,就是发送地址的时候先发0x10和后两位即可。本程序定义为WORD,做一个偏移发送即可。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连续播放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最后才正确的解决。一开始的程序中只是一直发送SETPLAY,可以连续读,就是读的乱,其实就是错误操作,后来尝试在后面添加一个2秒的延时,可以连续读出语音了,就是每个要停顿一下才能放出第二个语音,自认为就这样就可以了,导致了以后还得解决此问题!因为此放音方式放弃了判断芯片状态寄存器,根本没有实现连续放音,实际是单个语音人为把它们连起来播放,听起来很不自然。问题拖到最后又衍生了别的问题,由于此放音方式的声音输出信号是有高有低,当电平跳变时对功放产生影响,喇叭会出现“噗噗”声,术语可以称之为“过载”,如果人距离喇叭很近的话很容易听出来。
    因此需修改程序,芯片内部有个缓冲器,如果连续发送相同的两个setplay命令,芯片会发完第一个音后接着连续发第二个音,并且两音之间的间隔时间几乎没有。利用这个特点,可以在发完一个语音命令后一直发送读芯片状态命令,从返回来的数据判断RDY,PLAY,INT位,当第一条放音指令发送完,读音播放完,立即发送第二条setplay,并以此类推。这样实现了连续放音,并且声音输出一直为高电平(除了开始和结束音),解决了噗噗声的问题。
    但是要一直发送读芯片状态指令就会影响其他指令,如本实验是执行串口指令,点阵刷新,八字板的显示和亮度调整等,推荐在do{ISD_Rd_Status;}while();内添加以上命令,便可解决只读音不响应其他命令的问题。串口可判断标志位;点阵可在连续刷新16行(16*16点阵)后执行下一判断芯片标志位程序;八字板的显示可以锁存,因此有改变显示时执行一次即可;八字板的亮度需要一直执行,但是当亮度为3以下时(即16MS内有3MS是点阵亮,13MS是不亮),放音时八字板会有闪烁现象,原因可能是执行除了亮度调整指令外其他指令占用了大约3MS的时间,暂时还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正在放音的同时用串口发送调节音量也遇到了问题,一开始的解决办法是打断当前语音,延时超过最大语音长度的时间,再发送修改APC的指令。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用本程序在发完当前音后突然发送修改APC的指令时候,芯片会从头到尾读所有音!!到最后仔细研究才发现这个程序中有个修改永久内部寄存器的指令,当正在进行读音操作发送修改内部永久寄存器时会导致以上现象,把此程序剥离后实现了边播放语音边调节音量。发送时也要注意判断芯片状态,RDY为1后发送,RDY再次为1时继续发放音指令。

    本芯片的录音采用拷贝机,拷贝机烧录语音时也需注意以下问题:首先是在最后的语音后添加一空语音,以保证录音不会出现问题;其次是烧录语音时电脑除了运行烧录语音的程序,其它什么都不要开,什么QQ,杀毒软件等都要关闭,最好鼠标都不要动!烧录语音前最好检查下声卡驱动,保证有驱动并且最新,最好将声卡声音输出设置(本机为AC97 Audio)中喇叭组态设置为耳机,不要什么立体声等其他状态。音量大小可以随意,本试验设置最大。官方意见是三分之二的状态,总之,在噪音最小的情况下也要保证音量。

       第一次芯片初始化修改APC时,最好在前面添加chk_mem这个指令,在1700的datasheet里的说明并不多。大意是检查环状存储器存储地址是否首尾相连的意思。因为网上有人反映不添加此指令APC修改不了。

    拷贝机很贵,并不是必须买,本芯片烧录语音的拷贝机也不是自己的,囧!烧录语音的试验还没做过,将来会做这方面的试验。另外芯片也有次品,主要表现是在放音时有很大的“咔嚓”声,还有一个干脆就是烧不了音!拿去退货!试验样本100只ISD1760,次品率十五分之一。

网友A:
如果是语音播放,直接用单片机的PWM播放就行了,外挂一个串行Flash即可。通用性高、便宜、不宜坏。
如果有两个PWM的通道,还可以做双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