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DC-AC电路这么难么?

楼主:
想用一块电池驱动一个电路,产生0-20V,0-1A,0-100HZ可调输出,什么波形都行,最好是正弦波了,怎么就这么难么?整个电子论坛就没个人能给个图吗?

网友A(2013-08-23):
呵呵 自个上google搜一下呗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自个上google搜一下呗

搜不到啊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自己设计一个不更好吗?

网友C:
亲。。你太浮躁了。。。。你这特殊要求,是得功夫来设计的。别人做过也不会直接给你图。因为这也是别人辛辛苦苦才得到的电路图啊。所以,你要一步步自己设计才有收获。首先,电池供电,你考虑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双电源的话,你要负压转换,一般电池3.7V,而运放一般是+-5V居多。你这要输出20V,,,你必须给后级功率放大电路一个20V以上的电源才行吧。所以第一个目标就是3.7V升压到20V以上。然后稳压到+-15V或18V给运放。这个电路我想好找。你确定升压芯片就行。TI上比比皆是。TPS61085。TPS5430等。
    第二、0~1A电流和0~20V电压意味着要功率放大。你学过模电吧。。。那章功率放大电路掌握没?这是用甲类还是乙类,建议推挽放大。或者用THS3001+ THS3091,后面再加上扩流MOS管就可以了。
    第三、波形发生:0~100这频率。。你要是固定频率,那么用一个RC震荡就有正弦了。后面再接上第二的功率放大。如果是程控,要求频率可变,那么用DDS或者DA...

网友D(2013-09-25):
五楼是版主的亲自回答吗?雷到我了……

网友E:
简单阿,电池带直流电动机,然后直流电动机带交流发电机,控制转速就控制了频率,以前的调速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简单阿,电池带直流电动机,然后直流电动机带交流发电机,控制转速就控制了频率,以前的调速就是这样搞的。 ...

楼主要的是0-100Hz可调输出。别说0Hz,就是0.01Hz,要10V输出,你的交流发电机发得出来?

网友G:
小功率变频器啊

网友H:
楼主,你要求的不是DC-AC,而是可编程电源了,一般的逆变器不会有频率可调的要求的。你基本只有按照5楼说的放大器的方式来做了,另外如果可以,建议考虑直接购买可编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