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5v输入

楼主(2013-08-23):
型号是STM32F103C8T6  当将5V电压接到STM32的某个输入脚时(程序已将该脚设置成了输入浮空),可看到
其它的输出脚高电平会改变,如未接5V输入是3.3V,接了输入后变成了5V左右,这是为何?

网友A:
将5V电压接到STM32的输入脚,如果输入脚不是5V tolerant(5V容忍),会把芯片烧掉。

网友A:
将5V电压接到STM32的输入脚,输入脚是5V tolerant(5V容忍),按理不会出现LZ的现象。

楼主:
输入脚是5V容忍,仍出现上面的问题,各位帮忙啊

网友B:
额···可以弱弱的问一下,5V tolerant要怎么设置吗,还是有特点的引脚是5V tolerant······我现在做的东西,有几个引脚会输入4V多的电压会不会把引脚烧坏·······

楼主:
通过实验,发现确是5V 容忍的问题,感谢2楼的,分如何给呀

网友C(2014-08-26):
看参考手册GPIO框图,I/O pin上有两个protection diode,直接接5V,其中一个会导通到VDD_IO,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如果是,你得串个电阻了。
我有个问题,非5V容忍脚和5V容忍脚区别在哪呢?串个电阻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C:
我看还是输入用电阻分压,输出用OD上拉比较靠谱。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过实验,发现确是5V 容忍的问题,感谢2楼的,分如何给呀

具体怎么处理,我一般都是串联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