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60S2驱动NRF905无线发送接收

楼主(2013-08-23):
/********实现功能是,通过STC12C5A60s2内部自带AD采集电压,
通过无线发送,另一个STC12C5A60S2驱动无线接收,并用LCD显示电压值,功能可自行添加*/
#include<stc12c5a60s2.h>
#include"lcd1602_595.h"
#include"NRF905.h"
/*----------预显示数据-----------------------------------*/
#define  first  0x00   //lcd第一行
#define  second  0x40   //lcd第2行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name[]="I get message:"        ;
unsigned char   date[]="0.00V";
unsigned char   RxBuf[4]={0,0,0,0} ;  //接收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int voluetage;
//-------------------------------------------------------
void main(void)
{
        nRF905Init();//无线模块初始化
             Config905(); //无线配置
        init_lcd();  //初始化LCD
                write_com(0x01);
                lcd_display(first,0,name) ; //第X行第Y例开始显示
                LED=1;
        while(1)
                {
                         RX(RxBuf);//本台机作为接收端,数据存放到        RxBuf【】中
                          LED=0;
                        nrf905_Delay(50);
                        LED=1;
                        nrf905_Delay(10);//接收到数据后闪烁
                        voluetage=RxBuf[0]*256+RxBuf[1]; //字节处理,由于发送过来的是以一个字节为单位(当然一个字节是一位一位发送的出去,也是一位一位接收,这是调用函数内部的事情,),四个字节为一个数据包,而发送的电压值是放大了一百倍的,大于255时就要占用两个字节,所以这里处理下
                        date[0]=table[voluetage/100];    //转化为lcd要显示的字符
                        date[2]=table[voluetage%100/10];
                        date[3]=table[voluetage%10];
                        lcd_display(second,11,date) ;    //第X行第Y例开始显示
        }
}
/****************************无线接收头文件*********************************/
#ifndef __NRF905_H_
#define __NRF905_H_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BYTE_BIT0        0x01
#define BYTE_BIT7        0x80
//----------------------------------------------------------------------------------------------------------------
bdata unsigned  char DATA_BUF;
#define DATA7        ((DATA_BUF&BYTE_BIT7) != 0)
#define DATA0   ((DATA_BUF&BYTE_BIT0) != 0)
sbit        flag        =DATA_BUF^7;
sbit        flag1        =DATA_BUF^0;

//---------------------------------------------------发送数据缓冲区-------------------------------------------------
#define TxRxBuf_Len 4
unsigned int TxRxBuf[TxRxBuf_Len]={0,0,0,0,};
code TxAddress[4]={0xcc,0xcc,0xcc,0xcc};
char tf;
//----------------------------------------NRF905工作模式控制端口------------------------------------------------------
sbit        TXEN=P3^0;  //如果只做接收或发送,就可以直接接低电平或高电平,节省IO口
sbit        TRX_CE=P1^0;
//sbit        PWR=P1^3;   //将NRF905弄了个底座,直接接高电平,打开NRF905电源
//----------------------------------------LED显示端口---------------------------------------------------
sbit    LED=P3^5;
//----------------------------------------NRF905 数据交换端口---------------------------------------------------
sbit        MISO=P1^4;
sbit        MOSI=P1^5;
sbit        SCK=P1^6;
sbit        CSN=P1^7;
//----------------------------------------nrf905状态端口---------------------------------------------------------
sbit        AM=P1^2;
sbit        DR=P1^3;
sbit        CD=P1^1;
//---------------------------------------------------------------------------------------------------------------
//----------------------------------------按键端口-------------------------------------------------------
//bit        KEY=P3^4;我这里不需要按键,可自己根据需要加按键,作为发送或接收控制
//----------------------------------------nrf905控制指令-------------------------------------------
#define WC                0x00
#define RC                0x10
#define WTP                0x20
#define RTP                0x21
#define WTA                0x22
#define RTA                0x23
#define RRP                0x24
//------------------------------------------------NRF905寄存器配置------------------------------------------------
unsigned char idata RFConf[11]=
{
  0x00,                             //配置命令//
  0x4c,                             //CH_NO,配置频段在430MHZ
  0x0c,                             //输出功率为10db,不重发,节电为正常模式
  0x44,                             //地址宽度设置,为4字节
  0x04,0x04,                        //接收发送有效数据长度为4字节
  0xCC,0xCC,0xCC,0xCC,              //接收地址
  0x58,                             //CRC充许,8位CRC校验,外部时钟信号不使能,16M晶振
};
/*--------------函数声明----------*/
void RxPacket(unsigned char * buf);//接收数据包
void  RX(unsigned char *Rbuf);        //接收数据
//================================================延时===========================================================
void nrf905_Delay(int n)
{
        uint i;
        while(n--)
        for(i=0;i<600;i++);
}
//=================================================SPI读函数=======================================================
unsigned char SpiRead(void)
{
        unsigned char j;
        for (j=0;j<8;j++)
        {
        DATA_BUF=DATA_BUF<<1;
                SCK=1;
                if (MISO)        //读取最高位,保存至最末尾,通过左移位完成整个字节
                {
                        DATA_BUF|=BYTE_BIT0;
                }
                else
                {
                        DATA_BUF&=~BYTE_BIT0;
                }
                SCK=0;
         }
         return DATA_BUF;
}
//===========================================SPI写函数===============================================================
void SpiWrite(unsigned char send)
{
        unsigned char i;
        DATA_BUF=send;
        for (i=0;i<8;i++)
        {
                if (DATA7)        //总是发送最高位
                {
                        MOSI=1;
                }
                else
                {
                        MOSI=0;
                }
                SCK=1;
                DATA_BUF=DATA_BUF<<1;
                SCK=0;
        }
}
//------------------------------------------------------初始化nRF905---------------------------------------------
void nRF905Init(void)
{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low
        DR=1;                                                // Init DR for input
        AM=1;                                                // Init AM for input
        CD=1;                                                // Init CD for input
//        PWR=1;                                        // nRF905 power on
        TRX_CE=0;                                        // Set nRF905 in standby mode
        TXEN=0;                                        // set radio in Rx mode
}
//-----------------------------------------------------初始化寄存器-----------------------------------------------
void Config905(void)
{
        uchar i;
        CSN=0;                                                // 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SpiWrite(WC);                                // Write config command写放配置命令
        for (i=0;i<11;i++)        // Write configration words  写放配置字
        {
           SpiWrite(RFConf);
           nrf905_Delay(1);
        }
        CSN=1;                                        // Disable Spi
}
//-----------------------------------------------------发送数据打包---------------------------------------------------
void TxPacket(uchar *ptr)
{
        uchar i;
        //Config905();
        CSN=0;
        SpiWrite(WTP);                                // Write payload command
        for (i=0;i<4;i++)
        {
                SpiWrite(ptr);                // Write 32 bytes Tx data
        }
        CSN=1;
        nrf905_Delay(1);                                                // Spi disable
        CSN=0;                                                // 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SpiWrite(WTA);                                // Write address command
        for (i=0;i<4;i++)                        // 写入与对方地址一样的地址
        {                                        //如果进行1对多,或者多对一,那就用这地址来控制谁与谁发送接收吧
                SpiWrite(TxAddress);
        }
        CSN=1;                                                // Spi disable
        TRX_CE=1;                                        // Set TRX_CE high,start Tx data transmission
        nrf905_Delay(1);                                        // while (DR!=1);
        TRX_CE=0;                                        // Set TRX_CE low
}
//----------------------------------------------设置发送初始状态---------------------------------------------
void SetTxMode(void)
{
        TRX_CE=0;
        TXEN=1;
        nrf905_Delay(1);                                         // nrf905_Delay for mode change(>=650us)
}
//-----------------------------------------------设置接收初始化---------------------------------------------------
void SetRxMode(void)
{
        TXEN=0;
        TRX_CE=1;
        nrf905_Delay(1);                                         // nrf905_Delay for mode change(>=650us)
}
//-------------------------------------------------判断数据接收状态-----------------------------------------------------
unsigned char CheckDR(void)                //检查是否有新数据传入 Data Ready
{
           //        DR=1;      //这句也不需要,在初始化给它高电平就可以了,
//通过对端口写1,可以使端口为输入状态,这51的 特性。不熟悉者可以参阅51相关书籍作证(将DR端口设置为输入状态。)
        if (DR==1&&TRX_CE==1 && TXEN==0)
        {
            //        DR=0;                  // 不加这句,买的模块时,上面历程有这句,结果还我调试了好久,这句就是害人的,不需要这句最好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读NRF905接收数据------------------------------------------------------------
void RxPacket(unsigned char * buf)
{
        uchar i;
    nrf905_Delay(1);
//        TRX_CE=0;                                        // Set nRF905 in standby mode
    nrf905_Delay(100);
    TRX_CE=0;
        CSN=0;                                                // 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nrf905_Delay(1);
        SpiWrite(RRP);
        for (i = 0 ;i < 4 ;i++)
        {
                buf=SpiRead();                // Read data and save to buffer
        }
        CSN=1;
    nrf905_Delay(10);
        TRX_CE=1;
}
//--------------------------------------------------------数据接收------------------------------------------------
void  RX(unsigned char *Rbuf)
{
           SetRxMode();
           while (CheckDR()==0);  //为了实现双向通信,就不能一直处于接收等待状态,要注释掉,为了保证准确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等待好些,一般不会出错等待这里执行不下去,如果不放心,就在这while里面弄个超时判断就可以了
           //nrf905_Delay(10);//如果上面的等待语句不要,那就加上这条延时语句吧
           RxPacket(Rbuf);           //接收数据存放到RxBuf中
}

#endif
/**********************lcd1602_595头文件********************/
/*******这是用74HC595做的一个串转并驱动(三线)LCD1602,
也可以用74hc164,如果对时间要求不是很严格,可以用串行显示,
我是为了节省msp430g2553 IO口才做的这个小模块*********/

#ifndef __lcd1602_595_H__
#define __lcd1602_595_H__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2^2;
//rw=0;   只往lcd写入,不读出,故rw=0;
sbit en=P2^1;

sbit sclk=P2^2;           //移位时钟
sbit ds=P2^0;           //数据线
sbit rclk=P2^1        ;           //锁存输出时钟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z);
void delayus(uint i);
void write_595(uchar date);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写数据
void init_lcd();        //注意,里面有清屏命令
void lcd_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s) ; //第X行第Y例开始显示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us(uint i)
{
   while(i--);
}
void write_595(uchar date)
{
        uchar i;
        for(i=0;i<8;i++)
         {
          sclk=0;
          ds=date&0x80;
          delay(2);
          sclk=1;
          date<<=1;                 //sclk给一个上升沿脉冲即可读走一位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指令
{
   write_595(com);
   rs=0;
   delay(1);
   //rw=0;
   rclk=1;
   delay(1);
   rclk=0;                  //令595输出,并用en输出一个高脉冲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写数据
{
   write_595(date);                //写入数据
   rs=1;
   delay(5);
   rclk=1;
   delayus(10);
   rclk=0;                                //令595输出,并用en输出一个高脉冲
}
void init_lcd()
{
    write_com(0x38);
        delayus(50);
    write_com(0x0c);
        delayus(50);
    write_com(0x06);
        delayus(50);
   // write_com(0x01);
   //        delayus(50);
}
void lcd_display(uchar x,uchar y,uchar *s)  //第X行第Y例开始显示
{
         init_lcd();
         write_com(0x80+x+y);
         while(*s!='\0')
            {
                        write_data(*s++);
                        delay(5);
                }
}
#endif

网友A:
有什么功能

网友B:
神马关系

网友C:
接收距离能有多远啊。有没有试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距离能有多远啊。有没有试过呢

空旷区,1000米内能行,不过还是用5V的发射功率会大点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马关系

两个都差不多,据说是905要高档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功能

现在做的都是数据采集传输,下次做的是无线传输电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