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电池供电怎么处理地

楼主(2013-08-23):
  单电池供电的手持设备,地是接外壳么?怎么能用单个电池产生正负电源

网友A:
正常接,接不接外壳看产品类型。  可以不接。

可以用DC/DC来产生负电源。

网友B:
一般地都是回到电池负极即可

网友C:
有负压生成模块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D:
可以不接,负载与电池共地即可

网友E:
楼上说的蛮有道理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