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电路问题

楼主(2013-08-23):
    想用个芯片做个可调的DC-DC电路,输入4V(电池),输出可调范围在1--3.7V,电流max能有700mA左右,请问有什么芯片可以推荐的?谢谢!

网友A:
选择PWM控制器,比如TI的。

网友B:
什么电池电压4V?

网友B:
芯片很多,TI、MPS等公司很多5V的低压DC-DC就行。
例如MPS的MP2161\2143等,TI的TPS54218\54319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池电压4V?

一种可充电的电池,满电后电压在4.1V,想用来驱动一个灯泡,使其电压可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很多,TI、MPS等公司很多5V的低压DC-DC就行。
例如MPS的MP2161\2143等,TI的TPS54218\54319等 ...

请问下有没可以在4V工作,输出电压可以达到3.7V左右的芯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种可充电的电池,满电后电压在4.1V,想用来驱动一个灯泡,使其电压可调节! ...

电池拉载后电压就掉到3.7V左右了,而且随着放电时间电压会从3.7V~3.0V变化,所以降压是保证不了3.7V输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有没可以在4V工作,输出电压可以达到3.7V左右的芯片呢?

上面说的几个芯片就是
但电池只是在空载时电压在4V左右,大电流放电的话会掉到3.7V以下的。

网友C:
大电流输出,电池恐怕不行,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考虑一下电瓶。

网友D:
ldo也是可以的
PAM3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