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请大家协助一下,linux uvc同步数据传输失败问题

楼主(2013-08-23):
我现在在做一个android系统下,通过usb camera采集图像数据的项目,目前uvc都已经porting完成了,
apk也已经跑起来了,但是图像一直未显示出来,通过kernel的log,发现在uvc video里报出来了usb 同步数据幀丢失的问题,log如下:

[  270.708029]-(0)[2805:librank]uvcvideo: USB isochronous frame lost (-18).

[  270.708038]-(0)[2805:librank]uvcvideo: USB isochronous frame lost (-18).

[  270.708047]-(0)[2805:librank]uvcvideo: USB isochronous frame lost (-18).

[  270.708055]-(0)[2805:librank]uvcvideo: USB isochronous frame lost (-18).

[  270.708064]-(0)[2805:librank]uvcvideo: USB isochronous frame lost (-18).

[  270.708073]-(0)[2805:librank]uvcvideo: USB isochronous frame lost (-18).

[  270.708081]-(0)[2805:librank]uvcvideo: USB isochronous frame lost (-18).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MTK6589平台,他们没有调试过usb同步传输,所以可能linux内核的usb 同步
传输驱动配置有些问题,他们不给支持,我们自己也找了一些时间,目前还未解决,请路过的大虾,给些指导建议。
感谢!

楼主:
纠结啊,自己顶起

网友A(2013-10-31):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能交流一下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2014-02-07):
从log看到的uvc丢帧的现象,猜测是usb iso的传输太慢了,因为要求实时性,如果frame来的时间不对,uvc的driver就会把这个frame丢掉。

建议可以把速度调到最低(5fps)试试,
或者看看是否有bulk 传输的camera,担心mtk usb driver对iso的传输 速度比较慢。

网友C(2015-11-17):
楼主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