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串口通信出现【神奇】的问题

楼主(2013-08-23):
写了一段串口收发程序,能够正常通信,波特率115200,正常情况下,无错误发生;但是在进行测试的时候,我用串口助手,发送一段能够识别的字符串,然后单片机应该是要返回一段字符串的;在用串口助手自动发送功能的时候,500ms还能正常工作,到500ms以下的时候,单片机就卡死了,不知道为什么呢?如何才能避免卡死?求解决

网友A:
神奇什么?自己程序有问题就是神奇?什么问题都没描述清楚,是没人理你的!
回头把堆栈设大点再试试,看卡不卡,定时发的快了,中断多了,可能和其它处理过程中断导致堆栈溢出。

楼主:
怎么把堆栈设大点?

网友B:
楼主连发送接收的多少字节都不愿说,每500ms发1个字节和500个字节能一样吗?把问题描述清楚再说吧

网友C:
你发送那么快,STM8来得及返回数据吗?一直都在被你的上位机发送的数据中断。
防止卡死:1、进入中断函数先关闭中断,退出才开。2、用到while要加个时间判断,超过一个数值没响应,就自动跳过这个wh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