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联网中单火线供电导致小功率节能灯冷闪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3-08-23):
                                         物联网中单火线电子照明无线灯控制器的研制心得

       单火线智能控制墙开关是传统机械墙壁开关的换代产品,她使家居灯光、电器的开关控制变得智能化。并且,国内外普通家庭大多为单火线布线,由于金属导线越来越昂贵,多走一根线的成本远高于开关本身实施单火线增加的成本。所以生产电子照明开关的厂家都在单线制这一技术投入了很大的人力进行研究。特别是现在物联网中无线的加入,导致整体的功耗升高。
      我们都知道,凡是电子智能照明开关本身都需要消耗一定的电流,在待机时,由于单火线开关待机取电是通过流过灯具的电流给开关的控制电路供电的,如果待机输入电流大就会导致电子节能灯在关闭时会有冷闪光等问题。特别是即将出现的 LED照明灯,对待机电流更是苛刻。
      当电子开关本身消耗的微小的电流通过火线经灯具内部的桥式整流电路的滤波电容时,这一很小的电流向滤波电容充电,当滤波电容上的直流电压充到一
定的程度时(约150V左右),节能灯的电子电路就会工作使节能灯起辉闪亮,这时电容两端的电压立即下降,等待下一次的充电。这一闪烁现象的间隔与流过的电流及节能灯的内部电路结构密切相关,很难量化。经过对大量各品牌不同厂家的节能灯实测,引起节能灯闪烁的电流从30微安至100微安不等。有一些节能灯在电流小于20微安以下时都还会出现闪烁的现象。所以,微功耗单火待机和工作电源电路的研发难度非常大,到目前为止这仍是国内外限制单火线(单极)智能开关产品发展的最主要技术瓶颈。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待机电流做得越小就越能适应更多的各种灯具。

    以下电路是对灯的开态和关态的去电回路示意图:

    (一、单火线取电电路图)

               (二、灯在关态时的供电电路)

               (三、灯在开态时的供电电路)

用以上电路外加低功耗单片机做出的无线灯控制器,可以保证5W的节能灯在关态的时候,不会出现冷闪的现象!

网友A:
从哪抄的!

网友B:
不错,单火动静态电路做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抄的!

秦大侠。。我们已经做好了成品。。是按照这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单火动静态电路做得不错

我们现在是5W节能灯在关态下不冷闪。。。来点分。。哈哈:lol

网友C:
为何不在节能灯上并一颗200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在节能灯上并一颗200K的电阻。

这个方法原理上是可以的..对于在实验室做些实验是可以,但是作为产品,还是不完美的..就现在做物联网的厂商来说,就算厂商并没有解决小功率冷闪的问题,厂商不是选择的接电阻,而是选择要求用户灯的瓦数增大..这其中的原因,你懂的...:lol

网友D:
没我做得简单, 嘎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我做得简单, 嘎嘎!

哈哈.....可以贴出来共享下...不知你电流做到的多小...5W的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

共同学习///..

网友C:
如果我是节能灯长,就专出一种适应单火遥控的节能灯。还能每只灯多挣钱,成本根本没增加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是节能灯长,就专出一种适应单火遥控的节能灯。还能每只灯多挣钱,成本根本没增加什么。 ...

这个想法不错...:handshake

网友F:
第一次接触单火线供电,感觉挺新鲜的,就是没大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接触单火线供电,感觉挺新鲜的,就是没大看懂。

这里主要说的是解决单火线供电的问题。。:lol

网友G:
这玩意是放在开关端的吧,好像不是放在节能灯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是放在开关端的吧,好像不是放在节能灯里的。

这只是个解决方案,对于现在无线智能开关问题的解决。。可以用此方案来做单火线无线智能开关。

网友H:
等下仔细看看原理,好像好可以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等下仔细看看原理,好像好可以的样子。

是可以实现。主要是电源模块。我们已经实现了。

网友I:
看一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一看,学习了。

共同学习: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猛

:lol

网友K:
呵呵.为了省一根线,真是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呵呵.为了省一根线,真是麻烦啊

对啊。就是这根线。但现在大部分都是单火线。

网友K: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这根线。但现在大部分都是单火线。

说不定有一天就会出现一个1+1的双线.零线只有500ma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我做得简单, 嘎嘎!

开源分享下你的简单方法、、、难道是接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路过学习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lol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源分享下你的简单方法、、、难道是接电阻的?

是公司的项目,拿出来开源就饭碗不保啦! 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公司的项目,拿出来开源就饭碗不保啦! 请见谅!

呵呵。。那是。不过可以讲下大概原理。

楼主(2013-09-23):
引用 网友M:
感谢分享

好东西大家分享。:lol

楼主:
引用 网友N:

网友O:
原来是指一根火线,一根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谢分享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O:
原来是指一根火线,一根零线

没有零线的哟,,,

网友O:
引用 楼主:
没有零线的哟,,,

哦,这个电路自身损耗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哦,这个电路自身损耗大不?

这肯定不大啊。这点算什么。。只要灯不冷闪。:lol

网友P(2013-12-27):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Q(2014-04-26):
你好,想问你一下,那个叫DY10A的模块哪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想法不错

:handshake

网友R(2014-06-02):
感谢分享,暂时还没用上。

网友S:
同问,有没有3路或者4路的模块?怎么买?

网友T:
很好的方案

网友(2014-08-18):
嘻嘻,你们公司做的东西有3C不?

网友U(2015-12-08):
建议用专门的单火线电源模块来做,调试简单,小功率节能灯,LED灯等不闪烁,参考型号:PI-3V3-B4,PI-05V-B4等。

网友U:
引用 网友B:
不错,单火动静态电路做得不错

现在单火线取电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建议用专门的单火线电源模块来做,可以用于ZigBee智能开关,生产方便,调试简单,小功率节能灯,LED灯等不闪烁,参考型号:PI-3V3-B4,PI-05V-B4等。

网友U(2016-10-29):
单火线开发板:
单火线开发板(3-300W可控硅版本),所使用的单火线模块:PI-3V3-B4;
单火线开发板(3-3000W继电器版本),所使用的单火线模块:PI-05V-D4,XD-KC024.

网友U:
单火线电源模块:

网友V:
如果我是节能灯长,就专出一种适应单火遥控的节能灯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如果我是节能灯长,就专出一种适应单火遥控的节能灯

呵呵,如果我是房地产老大,就专门装修成火-零线同时存在。

网友X:
也没见你说如何解决灯闪问题啊。。。

网友Y(2017-08-21):
引用 楼主:
秦大侠。。我们已经做好了成品。。是按照这个来的。。

那你做的成品也是用了他们的芯片,,归根到底还是抄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