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Cyclone V FPGA功耗

楼主(2013-08-23):
谁家有在用Altera的Cyclone V的FPGA。PN:5CEFA7U19. 现在测试VCCAUX+PLLA的电流为150mA,这个功耗明显是不能接受的,测试Altera的公版,所述2.5V电流还不到20mA。
不知道有谁家在用这颗料,能合计着讨论下
谢谢

网友A:
没用过。。顶下

网友B:
明显是设计问题,主要查IO脚上的负载和上下拉电阻,看是否有预期之外的接地。另外降频试一下。如果有红外扫描仪就好了,看哪个部分发热明显。

网友C:
cyclone V还有些bug,pll,功耗,ddr控制器,将就用吧,改版后估记会修复些bug,现在用的都是小白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cyclone V还有些bug,pll,功耗,ddr控制器,将就用吧,改版后估记会修复些bug,现在用的都是小白鼠 ...

这个,内部人士消息?呵呵,我现在用的是工程样片,不知道量产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