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生产相关,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08-23):
计划使用STM8L101F3作为MCU,我想知道,使用它时,生产该如何烧写程序?使用ST-Link的SWIM接口吗?有没有其它接口?需要使用什么工具?有什么编程器可用?
另外,在编写的程序如何加密?有没有烧熔丝或读保护之类的功能?在编程器里面可以开启这些功能吗?
每个芯片有没有STM32一样的唯一ID?

网友A:
编程器可用EP868手持式万用在线编程机,楼主可以看看这个。

楼主:
STM8L有没有STM32一样的ISP烧写方式?

网友B:
生产时候都是把芯片单独放到一个机器上下载程序进去,而不像我们平时调试时在板上下载。应该就是2L说的那台机器。

网友:
对,我用的也是EP868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