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的放大失真

楼主(2013-08-23):
这些天做了一个mos管的放大电路,电路出现了一些失真,自己也尝试了一些方法,但是总的来说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拿出来希望大家看一下,给帮个忙。
电路图如图1。

                     图1  电路原理图
电路空载时,电路的电压增益Av=2,输入1V Vp-p的正弦波,频率从50Hz--20KHz,,输出的波形都很好,没有问题。但是当电路接入8欧的负载时,输入1V Vp-p的正弦波,频率在50Hz--400Hz时输出也是正常的,但是当超过400Hz时,就出现了如图2所示的失真。

                                   图2
当频率达到1KHz时,波形的失真就更加明显了。如图3.

                                    图3
将波形拉伸后可以看到具体失真的波形的情况。如图5.

                                      图5
之后我把频率调节至2.7K左右,波形如图6.

                                  图6
后来我在电路的R7、R8电阻的1管脚之间介入了0.1uF的电容,在频率为2.7k左右时这样的失真确实下降了许多。如图7,可以和图6对比看下。

                                  图7
但是,当频率再上升时这样的现象就又很明显了。当频率达到20KHz时 ,如图8所示。

                                     图9
从图9可以看到失真变的很严重。自己的能力确实有限,所以希望大家来帮下忙。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信号频率越高,MOS管开关速度越快,di/dt越大,输出电容上的电压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上下尖峰,需对MOS管做些处理,或者改用三极管试试

网友B:
楼主电路图中PMOS管S、D极画反了。还有静态工作点不对。

网友C:
把你那个0.1uf的电容在加大点,47uF的试试,原图上应该有这个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频率越高,MOS管开关速度越快,di/dt越大,输出电容上的电压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上下尖峰,需对MOS管做 ...

嗯,好的,谢谢您的指点,我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那个0.1uf的电容在加大点,47uF的试试,原图上应该有这个电容吧?

嗯好,谢谢您。我试一试,在很多电路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图中PMOS管S、D极画反了。还有静态工作点不对。

嗯,我再仔细看下PMOS.我测试了两个MOS管,在栅极的电位是0.5V左右。只是对于这里的MOS管的静态工作点是不是偏低了。

网友D:
1、偏置电阻阻值太大
2、驱动能力太弱

网友E:
路过,学习,没有MOS管做过放大电路,只做过开关。

网友F:
NE5532使用什么样的电源?图上好像是单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偏置电阻阻值太大
2、驱动能力太弱

嗯,我再改一下偏置试试。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NE5532使用什么样的电源?图上好像是单电源。

NE5532用的正负15V供电,负供电电源在左上角的运放中标识的

网友G:
建议先仿真调试一下参数,选定某些期间的值和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先仿真调试一下参数,选定某些期间的值和范围

嗯,好的,谢谢你:)

网友H:
为何不把Rw2去除?看上去没有任何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何不把Rw2去除?看上去没有任何意义啊!

嗯,我已经去除了,而且也改变了偏置,现在的情况有了改善,在20KHz事现象也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了。但是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我已经去除了,而且也改变了偏置,现在的情况有了改善,在20KHz事现象也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了。但是还 ...

1000uF电容貌似没有用,短路试试看吧!
克服交越失真 ,MOS的开启电压貌似比较大,2V左右吧?
所以可以两个1n4148串联为好。
放大倍数为10倍以上为好,C1貌似可以先不用。

网友I:
1,正负电源供电就不要输出耦合电容了
2,将R5R6改为100R,并将偏置在2V左右,两到三个二极管,去掉R3R4
3,输出如果不加自举的话正波是不会输出多高的电压的Q1要自举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正负电源供电就不要输出耦合电容了
2,将R5R6改为100R,并将偏置在2V左右,两到三个二极管,去掉R3R4
3, ...

谢谢您的指点,只是您说的自举我不是很懂,自举电路我查了一些资料,了解了一下,只是在这里如何加入,可以正常工作,我还是有点迷茫,希望您可以再指点一下。:)

网友I:
楼主是要自己搞着玩还是作产品,如果是产品这个电路就不用搞,只是个业余电路。
至于自举如果改下电路就可以不用了

网友J:
看了楼上的回复,有可采纳的,有不可采纳的,楼主作决断吧。

我只想给楼主两个图,自己参考吧
其中,第一个是530的,另一个95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R7丶R8移到源极并且要有适当的靜态电流,靜态电流与最大負载电流成正比。
(靜态电流是最大負载电流的N分之一 ...

嗯,谢谢你的提醒,之前做三极管的放大时,也了解过这些方面,我会再注意这些细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楼上的回复,有可采纳的,有不可采纳的,楼主作决断吧。

我只想给楼主两个图,自己参考吧

嗯,您的意思应该是让我关注一下两个MOS管的开启电压吧,之前也看过PDF,也许是不够细心,我会再去考虑的,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要自己搞着玩还是作产品,如果是产品这个电路就不用搞,只是个业余电路。
至于自举如果改下电路就可 ...

这个不是搞产品的,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现在还只是大二的学生,只是在一个电路中涉及到了功率放大,然后自己想用这个电路来实现功放的效果。但是出现了这些问题。

网友I:
应该说两个管子都要自举,麻烦了,直接将驱动部分电压加大到正负20。
至于偏置电压的问题,由于离散性,要具体的调试,有些MOS管1V偏置下电流都1O几毫安了,你这个有个20毫安的静态电流既可。

楼主:
很感谢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我的电路已经修改完成,改变了MOS的偏置,也增加了一些细节上的东西。在大家的帮助下,确实感觉学到了不少东西,谢谢大家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很感谢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我的电路已经修改完成,改变了MOS的偏置,也增加了一些细节上的东西。在大家的 ...

能不能把具体的改动归纳总结一下。既有助于自己提高,也帮助了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不能把具体的改动归纳总结一下。既有助于自己提高,也帮助了大家

嗯,好的:)

网友I:
考虑功耗和5532灌和拉电流的能力问题,R5,R6改为1.8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