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16位RGB转LVDS,如何接

楼主(2013-08-23):
给的参考图是18位的
用的是CPU用的是ti的3359 只用D0-D15应该如何连接呢?

网友A:
一般根据你的屏来决定如何接的,不是固定的。

网友A:
你的屏是什么型号,需要如何调制?只要保证,你调制的信号,到你屏那边可以解调出一对一的信号,就对了。

网友B:
低位舍去

网友C(2017-04-28):
这虽然是13年的老帖子,小弟愚钝,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当时版主大人说低位舍去,我尝试了貌似不行,当然肯定是我哪里搞错了,有做过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D(2018-12-28):
引用 网友C:
这虽然是13年的老帖子,小弟愚钝,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当时版主大人说低位舍去,我尝试了貌 ...

请问你后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E:
可以进行个串并转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进行个串并转换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