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测试:USART2与TIM2同时用就会有冲突

楼主(2013-08-23):
附件里有两个例程:

(1)TIM2输出2路PWM方波

TIM通道     管脚                PWM方波
--------------------------------------------------
TIM2_CH1    PA0,USART2_CTS      50%         正常
TIM2_CH2    PA1,USART2_RTS      37.5%       正常
TIM2_CH3    PA2,USART2_TX       -          未配置
TIM2_CH4    PA3,USART2_RX       -          未配置

经测试:STM32F103和GD32F103都能正常运行

(2)同时用UART2与TIM2

TIM通道     管脚                PWM方波     结果
-----------------------------------------------------
TIM2_CH1    PA0,USART2_CTS      50%         正常
TIM2_CH2    PA1,USART2_RTS      37.5%       无输出!!
TIM2_CH3    PA2,USART2_TX       -          正常发送字符
TIM2_CH4    PA3,USART2_RX       -          正常接收字符

经测试:STM32F103能正常运行,但GD32F103的CH2无输出

楼主:
我想找到规避的方法:lol

网友:
是不是复用配置没配置好?

网友A:
不会有这么大的bug吧

网友B:
怎么规避?用复用来规避?

网友C:
引脚配置的问题么?

网友C:
楼主果然很心细的。

网友D(2013-10-21):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芯片厂家有什么解释吗?

网友E:
越来越感觉周公是GD32的推广商,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网友F:
话说找到解决方案了?

网友G:
怎么解决的?说说看

楼主:
解决:只有把USART2管脚重映射。等待新版本纠正问题。

网友H:
在本版置顶的Q&A汇总里已有说明:

由于目前GD32F103/101系列Flash 128KB 及以下的型号,I/O口输出分配是按照模块优先级整体分配并占用的。所以对于优先级别高的模块,
       即使有一些功能没有使用并且I/O空闲,但由于已经是整体分配并占用,所以其他模块也不可用。例如:
       (1) TIM2_CH2和USART2_RTS 在USART2 时钟使能后,PA1 只能作为USART2_RTS 使用,如果USART2不使用硬件流控,
             该IO也不能作为TIM_CH2使用。
       (2) USART1_RTS 和CAN1_TX 共用PA12 ,USART 优先级别比CAN bus 高,所以PA12 固定分配给USART1,不能作为CAN1_TX使用。
       但这种现象,只发生在两个模块都是配置成输出时。如一个输出一个输入,或两个皆为输入,则无问题。

网友I:
周工测试的很详细

网友J: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K(2013-11-24):
找到解决办法了么

楼主:
问题当然已经解决!看这里的完整例程:
https://bbs.21ic.com/icview-643984-1-1.html

网友L:
周立功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