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LM358差分放大电路出现问题,望指点

楼主(2013-08-23):
上图为LM358差分放大电路,调节滑动变阻器R6的阻值,即可改变差分放大倍数,现在假设调节R6的阻值使放大倍数为6倍,是正常的。然后再调节滑动变阻器R11,改变采样电阻R7两端的电压,则实验结果是:差分放大倍数不再为6倍,而是变大了.这是为何呀,求高手解答

谢谢。

楼主:
下面那张图是错的,没有标号,看第一张图,

望高手帮忙解答,我自己也继续找原因

谢谢

楼主:
又发现一点,把差分放大电路单独测试,放大6倍是正常的,但是从那个采样电阻取回的电压就不行,放大倍数一直发生变化,

前面一部分为LM2596的降压电路,现在上图

网友A:
看不出问题,mark,楼主找到问题了,结贴看看~

网友B:
问题到底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应该难度不是很大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C:
我认为也没有问题

网友D:
我感觉可能还是外围的辅助元器件   没有选择好   所以导致信号有问题

网友D:
楼主   再参考参考别人的意见吧

网友E:
我感觉你的电路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F: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G(2013-10-07):
没有看出是什么问题  楼主   最好将每个环节都测试一下  看看电压以及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G:
这个电路本身不是很复杂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网友H:
放大电路本身没有问题,你放大器的供电电压多少?

网友I:
运放的电源是多少啊,

网友J(2014-11-25):
兄弟们,,要知道LM2596输出电压有跟随特性很慢(瞬态响应速度),采样电阻相当于2576电压的的反馈电阻,, 电源调节输出要时间,,这个方案部可以行的,,如果把电位器换成数值定值,就没有问题啦

网友J:
楼主问题解决啦把,,用的是什么方案呀? 我也遇到这种类似的问题啦,,可是我没有解决掉。有空留下个QQ号码沟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