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汇编错误

楼主(2013-08-23):
设置定时器的初始值,MOV TH0,0xDB居然和MOV TH0,#0xDB结果一样。我是不小心把后者误写成前者的,居然定时时间一样长?看了生成的机器前者是 75DB8C后者是758CDB。明明不一样嘛,怎么能结果一样呢。

网友A:
是误差小吧,不是一样

网友B:
代码不同不代表写入TH0的数据不同。
如果DB里面的数据就是DB,那写入TH0就是一样的数据。所以你要看DB里的数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不同不代表写入TH0的数据不同。
如果DB里面的数据就是DB,那写入TH0就是一样的数据。所以你要看DB里的 ...

DB地址里面的值是零。